請問這是不是方形保險絲

楼主(2020-08-13):
請問這方形的東西是不是保險絲?

用電錶的電容、電阻、通路檔都沒反應
看規格猜可能是保險絲

如果是保險絲可以用玻璃保險絲代替嗎?

网友A:
  方形膠殼電流保險絲, 為歐規體系 (IEC 60127等) 標稱. 底部應有插件焊接腳.

  T1.6A L250V 中:
  "T (Time-lag)" 代表慢熔 (Slow blow) 型 (對應的是快熔 "F");
  "L" 代表是低中斷容量 (Breaking capacity) 的 (對應的是高中斷 "H").

  sparo 君提問的玻璃保險絲 T1.6A 250V, 因無法判斷是否為低中斷容量; 故不建議採用.

  供參考, 還請其他先進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膠殼電流保險絲, 為歐規體系 (IEC 60127等) 標稱. 底部應有插件焊接腳.

  T1.6A L250V 中:

謝謝nessie君詳細告知

從沒看過這種保險絲,有猜測無法確定
是用在飛利浦LED T5燈管使用,玻璃型替換想不至於出大問題

手邊有多的玻璃型保險絲(無焊腳),想DIY焊腳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