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萬國牌6人份電鍋保溫片接點詢問.

楼主(2020-08-13):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我的萬國牌6人份電鍋可以加溫但是無法保溫,拆開看裡面的時候

發現保溫片一端接點已經斷線,又四處找不到斷線的線頭,請問圖片中的箭頭

要接在哪一個接點呢?謝謝!!

這個主題類別我好像選錯了麻煩請版大移動,謝謝!!

楼主:
其中A接到A點,B點接到哪裡呢?

网友A:
網路上的圖,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的圖,請參考

您好,這圖我網路上看過了,接保溫板那兩條線繞到後面看不到接到哪一個點...

會不會是接這裡呢?

同樣位置只有接一條,會不會是斷掉的那一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這圖我網路上看過了,接保溫板那兩條線繞到後面看不到接到哪一個點...

會不會是接這裡呢?

應該是.
這裡線材要注意耐高溫
原來的瓷珠要再裝上,
螺絲鎖付點有生鏽處要除鏽,
這樣烹煮時電線才不會很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這裡線材要注意耐高溫
原來的瓷珠要再裝上,

好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