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請問這種手機上超小的零件要如何更換維修?

楼主(2020-08-14):
前天突然大雷雨... 我女兒的手機就變泡水機了(上個月新買 紅米8 )
我讓他關機 他按了電源 螢幕閃兩下就沒了....
等我回到家 拆開直接拔電池拿去 除溼一整天.
現在狀況是 無法開機 無法充電 ...

檢查後發現主板上有腐蝕痕跡.
電池沒有短路 有4V電壓
開關沒有短路
尾板充電板無作用. 應該是主板控制充電.

但零件超小 不知如何下手. 跑去手機維修店 說要先給他做
泡水機除溼 1500元 如果除溼無效 再看看要修哪裡另外算錢..
另外有人知道那邊可以買到 紅米8主板嗎 0.0

网友A:
淘寶看一下有總成可以換!給別人修太貴了><!!

网友:
錫膏+熱風槍  或是細一點烙鐵頭+放大鏡(顯微鏡)

网友B:
youtube 搜尋 艾奥科技 或是 數碼狂人, 你可以看到一堆手機的維修與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寶看一下有總成可以換!給別人修太貴了>

主板總成 RMB 550 ORZ 手機買 648 R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tube 搜尋 艾奥科技 或是 數碼狂人, 你可以看到一堆手機的維修與拆解

這個好!專業!! 我覺得光弄那套工具 就嘿嘿嘿

网友C:
用洗板水將受潮氧化的地方清潔一下
排線座和軟排都要清潔,再檢查有沒有明顯斷線的地方
前陣子我也修到一支泡水的SUGAR 手機,也是開機畫面閃一下就消失,最後發現是總成軟排扣子斷線
隨便飛線補補後就好了,省下換總成的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洗板水將受潮氧化的地方清潔一下
排線座和軟排都要清潔,再檢查有沒有明顯斷線的地方
前陣子我也修到一支 ...

讚!目前手上放大鏡倍數不夠... 先來找找放大工具

网友:
泡過水的機子修好壽命也有限了,貴的送原廠維修,便宜的送修划不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讚!目前手上放大鏡倍數不夠... 先來找找放大工具

放大鏡倍數不夠,
手機拍照 再放大看.

网友D:
樓主箭頭指的地方能在放大清楚些嗎?
確定是那塊問題?因為旁邊就有一個board to board connector
不太能用熱風槍吹~connector塑膠會受損影響之後的連結
看那邊的零件還沒到很小(0402/0603)
應該普通烙鐵就行了吧~
如果是小到0201 ,我們是用顯微鏡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箭頭指的地方能在放大清楚些嗎?
確定是那塊問題?因為旁邊就有一個board to board connector
不太能用熱 ...

用放大鏡  + 愛瘋手機 拍 也只能這樣效果了 ORZ

看不清楚那邊有問題....

网友:
呃...糊糊的,
不過~剛重看了一下,這個connector應該是面版的,右邊那個比較短的才是電池,
可以看到主板上有個vbat和gnd的測點
電池扣上去,電表量一下vbat有沒有進到主板
(這板上測點都有標名字真佛心,如果能找到一個叫"VPH"的測點=>這個有電就表示主板有過電)
另外,充電孔的地方是否有異狀?
現在的手機沒什麼孔能進水,只剩耳機孔(不知道有沒有),再來就是充電孔了

网友E:
要看主板有沒有短路,排插都拔掉再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主板有沒有短路,排插都拔掉再測

嗯嗯 排插都拆了. 開機一樣沒有反應.... 然後怎弄就都不會了

网友:
除濕還除得不夠,
用生石灰乾燥劑+厚塑膠袋或鍍鋁塑膠袋,把手機封在裡面N天。
我是還有刷一些WD40, 也把有點白粉的地方刷一刷,(廢牙刷)
WD40可以排除水氣..

用這招,我都把已放乾燥箱N天,有點白粉無法開機的泡水手機都救回來了!

若要換機板/維修,找小米服務站比民間維修還便宜!

网友:
如果無顯微設備,珠寶放大鏡應該可以,通常不嚴重話把黑掉的地方刮一刮 補一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