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SR-A310B冰箱運轉異常

楼主(2020-08-14):
求助
三洋SR-A310B冰箱上電三個小時後,壓縮機停止,風扇馬達持續運轉著。若重新插電只聽到繼電器發出聲響,壓縮機並無動作,必須等到冷卻後才可再次運轉。這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請補圖吧,電路圖或看出來有異的地方?

壓縮機過熱/過電流保護

蒸發器結霜了嗎?
箱內風扇有在吹嗎?

楼主:
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異狀,是壓縮機很燙才停止運轉嗎?(走了三個多小時)。但風扇照常轉著,冷凍室的水也很冰涼。
有點怪異的地方是,剛剛重新插電只聽到繼電器敲一聲,壓縮機沒反應,在機板上敲它幾下才開始啟動。
三、四年的機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異狀,是壓縮機很燙才停止運轉嗎?(走了三個多小時)。但風扇照常轉著,冷凍室的水也很冰涼 ...

基板上的繼電器換掉

网友:
如 #4 tsao0427 大 說的 主板上繼電器先行更換

如更換無效
我是遇過不定時壓縮機停止的 F溫度調節器與F感溫器 供參考

楼主:
繼電器是這顆嗎?這有什麼不同規格嗎?比舊款機板上的還要小。

另 Sa2086大 說的F溫度調節器是指VR嗎?

感恩兩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繼電器是這顆嗎?這有什麼不同規格嗎?比舊款機板上的還要小。

另 Sa2086大 說的F溫度調節器是指VR嗎?

沒錯,就是這顆,AC端接點碳化時間性接觸不良(通病)
規格買四隻腳,長/寬一樣,可以買高一點的(新的基板已更改高度更高)

Sa2086大 說的F溫度調節器就是指VR(在冷藏室內2K可變電阻),F感溫器 是冷凍室感溫器

楼主:
繼電器換上了,也持續運轉著,溫度調至弱冷,但感覺壓縮機都沒在停。前四個小時運轉時冰箱兩側很燙,之後就微溫,電流也降至0.4A。
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繼電器換上了,也持續運轉著,溫度調至弱冷,但感覺壓縮機都沒在停。前四個小時運轉時冰箱兩側很燙,之後就 ...

那是正常現象

楼主:
感謝tsao0427大與sa2086大的協助,冰箱正常運轉中。

网友:
覺得補圖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