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3 571G 不定時斷電重起......算有找到問題點需要一點建議

楼主(2020-08-14):
小白賭性堅強來了 這一台是已知有問題還是買的 看上他FHD ISP的螢幕  視角跟顏色好很多

試了幾天歸納出把內顯停用後 就不會有斷電問題
剛好看到網站上有電路圖 跟位置圖
所以想來試試修看看 想在內顯電源部分把缺的電容補上
不知道是不是電容問題
還是CPU問題
有經驗的可以給些建議嗎 感謝

只要用網頁開youtube直播 一兩分ˊ鐘內就會斷電 後來禁用內顯驅動還是可以播只是CPU使用率佔的比較高 就不會斷電 有試過禁用外顯驅動一樣斷電,
本來想說就這樣用外顯驅動就好 但是螢幕的亮度就不能調整了而且播youtube更卡使用率更高......超無言 ,用GPUZ看禁用驅動後頻率頻率跟電壓是固定的 所以在想是不是電容穩壓問題造成的

有同樣問題的可以試試禁用內顯驅動試試

楼主:
...................................0.0.....

補充內容 (2020-8-14 07:26 PM):
內顯電源補上偷掉的兩顆電容330UF, 目前youtube 直播正常使用 開始..........燒雞燒雞燒雞

楼主:
開始..........燒雞燒雞燒雞

网友A:
大大 您好:
加油!
1.可以將補上的電容位置或圖紙編號告知嗎?
2.裝置管理員獨顯晶片有感嘆號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您好:
加油!
1.可以將補上的電容位置或圖紙編號告知嗎?

獨顯正常沒有感嘆號

一開始盲修把有CPU周邊有缺電容的都補10U的兩顆 一共補了6個地方12顆 結果無效
後來反覆交叉測試 得出禁用內顯驅動就不當機了, 所以買了兩顆330UF的鉭電 補上+VGFX_CORE PC258 PC257這兩個沒焊的電容

目前win10使用一天都正常使用沒斷電重起了.......不過倒還沒有跑大型的3D遊戲下去試

補充內容 (2020-8-16 11:55 PM):
玩了一下3DS模擬器 GPU使用率大約7成 CPU溫度70度 玩個30分鐘正常........

補充內容 (2020-8-18 08:40 AM):
玩wii 模擬器 GPU 9成使用率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