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已解決]請問Netgear R6300V2分享器網路孔故障

楼主(2020-08-15):
請問 Netgear R6300V2 (電源12V 2.5A)的 LAN 第4孔故障,接了電腦網孔燈號不亮
是上圖紅框那個零件好像燒掉的關係嗎?這個是電阻?電子材料行有賣嗎?要怎知道這個零件的規格呢?
如果要修是要先把網路孔那排解焊後才能再把這個零件解焊再焊新的上去?
感覺不把網路孔拆了沒空間直接焊新零件上去

另外WAN附近這顆也有點....所以 WAN 也快炸了嗎

謝謝解答

网友A:
旁邊有可以比對的MLCC電容,先量旁邊正常電容的電壓

嗯,下面那顆夾在縫隙裡...先拿工具把燒掉的兩顆電容清掉,看能不能亮燈

讓我想到兩個記憶體插槽中間的電容故障難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邊有可以比對的MLCC電容,先量旁邊正常電容的電壓

嗯,下面那顆夾在縫隙裡...

了解,謝謝解答
等WAN炸了再來修好了,現在還有3個LAN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通電後去量正常的MLCC電容來判斷規格的意思嗎?
謝謝解答

我自己是這樣判斷就是了,3.3V 5V 的話~用10V、16V 電容,12V 的話 用25V電容

看其他懂電路設計的痞友怎麼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