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 ET-VSF35 烤箱電熱線焊接問題

楼主(2020-08-15):
烤箱因為被朋友插錯插座,插到220V的插座,發現烤箱電熱線斷掉了
在網路上買了一條新的電熱線
發現根本焊不上去...原本殘留的一小段也解焊不下來...

我目前用的電烙鐵是好像俗稱彩虹烙鐵40w 的

如果我買goot TQ-95 會可以順利解焊嗎…?

爬文有看到好像用一般焊錫也不對,電熱線溫度一高,是不是焊錫就熔掉了…?

想請教該怎麼處理?

网友:
這個要用點焊機熔接...
要請人處理時...請先把要熔接的地方...刮乾淨
避免日後因髒汙而脫落

网友:
部分烤箱電鍋電熱絲並非點焊而是鎖在螺絲上,可以看能不能攻牙、參考看看

网友:
也可以用壓接的
只是我不知道熱脹冷縮後會怎樣,如果是電源線的話,有些狀況可以灌錫充滿縫隙

烤箱用的少說有200度以上,無鉛焊錫的接點應該還撐的住
有鉛焊錫熔點比較低,可能不適合
可以點焊/電焊的話,那接點就用勇了,再加壓接,防止線頭折斷,這樣是最好的
因為點焊/電焊的溫度很高,會讓原本有韌性的鎳鉻合金電熱絲變硬,較脆,不耐折

网友:
那種可以加熱到1300度的瓦斯焊槍+焊條.這種可以用嗎?如果可以.就不用找電焊機或點焊機了

网友:
上次老大吸錫槍發熱芯拿去金子店請朋友焊,不知效果如何?查詢住家附近有沒有熔接所,打電話問看看。

网友:
建議用銀焊
銀的熔點961.8度攝氏
可找修冷氣的代勞

网友:
碰到這種高熔點的焊接材,我們就是靜靜看的份~~~

网友A:
鑽洞后用 不銹鋼螺絲+螺帽 鎖緊 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鑽洞后用 不銹鋼螺絲+螺帽 鎖緊 0.0

請問高熱環境使用不鏽鋼螺絲和一般含鎳螺絲有什麼不同考量嗎?
另外如果怕久了造成鬆脫,接點面積變少高熱,高熱環境可以上螺絲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高熱環境使用不鏽鋼螺絲和一般含鎳螺絲有什麼不同考量嗎?
另外如果怕久了造成鬆脫,接點面積變少高熱 ...

含鎳螺絲怕會高溫變形....人家用焊的是省成本.
反正自己在用 用好一點安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