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行車記錄器RESET重置再生

楼主(2020-08-15):
結論:行車記錄器插針RESET,成功復原使用。

過程:

幾日前,同事問我購買行車記錄器大約費用,

我答說先前上網買過前/後鏡頭的產品,

主要原因是後鏡頭解析度只有720P(不是網頁寫的1080P),沒有比原有的好,所以鑑賞後就退回了,價格不到2000元。(低階的產品)

然後討論說行動記錄器可不可能會發生記憶卡會壞掉的情形,經驗上是會的,我看過兩次(不同的機器),在機器上沒辦法存檔,也不能格式化,後來回報公司總務,另外買SD卡安裝就能正常使用。

同事說他的機器是以前找人幫忙裝的,現在不能錄影,螢幕會顯示SD卡??

所以我就先準備一個SD卡,在電腦上確認已無重要資料,和他到車上實測(是後照鏡型式),

結果送電開機後螢幕顯示「沒有SD卡」,我便說沒有裝SD卡啊?從後視鏡卸下,咦,有啊,換上我的SD卡再送電,一樣顯示「沒有SD卡」,而且也不能執行格式化。其他日期時間偏差不大,先做調整,無計可施。

隔天,便再和同事說機器後面有看到RESET孔,要不要再試試,

於是又到車上,開電後,用迴紋針壓著默數30秒,

鬆手後,開機聲,這次螢幕沒有再出現「沒有SD卡」訊息,

而且靠近右下角處有出現記憶卡符號,

先做格式化,成功,

動手按「REC」鍵,

哈哈,錄影紅燈閃動啦!省下荷包。

网友A:
這真是神奇的實例

我的行車紀錄器倒是因為電池掛點很久了
一熄火就斷電,本來也就這麼使用著
直到後來常常出現記憶卡空間不足
一開始我以為是記憶卡用久了,難免
但是在車上了,箭在弦上
就直接先格式化繼續皮皮的使用

一下車就忘記這檔事了

就這樣一直覺得應該買張新的卡
然後一直忘記,格式化了好幾次

直到有次快到家的紅綠燈,綠燈剛變換時
我看到前車要轉彎打方向燈,結果後面的機車完全不管
最後就撞上啦!!

回家後想說調個紀錄器畫面看看,結果
那段3分鐘影片不存在,前面一段還在

最後我發現是只要錄影沒滿3分鐘存檔
一熄火那段就憑空消失了.

這可能也是之前那個空間不足的原因
一堆不存在的檔占空間,又刪不掉?

网友B:
這號產品的設計者都是這樣不倫不類的, 特別貼牌賣的更是如此, 先出貨, 後來就沒了更新. 好幾年前看過 Novatek 方案的一個產品, 沒有能力DIY改善.
現在買個 ESP32-CAM, 大約200台幣, 自己來, 想怎樣改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真是神奇的實例

我的行車紀錄器倒是因為電池掛點很久了

有可以正常記錄使用的行車記錄器,包含日期時間也必須正確(誤差??分鐘內),以防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號產品的設計者都是這樣不倫不類的, 特別貼牌賣的更是如此, 先出貨, 後來就沒了更新. 好幾年前看過 Novat ...

謝謝告知ESP32-CAM這個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