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監視器【士林電機SED HDSDI048】如何排除主板短路?

楼主(2020-08-16):
請教各位大大。我該如何排除故障問題?(短路問題)
未拆解所有電子元件的時候,主板可以開機進入系統,但是要開一段時間大約2~3分鐘。進入系統後,其他功能未測試!
電容都換成新品。(每顆都量測過,都在標準差之內)
正面圖
所有電解電容皆已拆除
位置1部分皆拆除(電感跟電容),右側線路部分還是短路。(其他部位只有稍微量測)延伸到背面圖如下
背面部分紅色區塊皆有短路部分。

有使用過電流法。在故障點加大電流,2V5A就不敢在上去了,摸了主板一圈只有發現主板晶片有發熱情況,所以是晶片的問題嗎?還是其他的問題?

請教各位大大!我該如何正確排除故障點,而非盲修的狀況?

非電子科系出身,自學中...

网友A:
短路卻能開機?有的系統開機需要一些時間是正常的。

用過電流法查短路,有注意極性嗎?極性反了有可能搞壞元件。

网友B:
對啊,請問如何判斷短路?電表檔位、數值?

然後問題點是什麼?開機太慢?會當機?好像都沒有說到

個人覺得這類機器不好修,監視主機 24小時運作數年以上,

主晶片長時間使用似乎有一定壽命

而且主機也沒有很貴,四路主機約2K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卻能開機?有的系統開機需要一些時間是正常的。

用過電流法查短路,有注意極性嗎?極性反了有可能搞壞 ...

斷路能開機(我也覺得很意外)

開機時間是依照自家監視器另外一台開機時間做一個判斷動作!

極性部分根據電容(正極跟負極)去做延伸判斷部分!

网友B:
開機的時候有拔除其他周邊?滑鼠、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啊,請問如何判斷短路?電表檔位、數值?

然後問題點是什麼?開機太慢?會當機?好像都沒有說到

短路部分是根據(正面圖的第1位置跟第2位置的電容正極)位置做判斷!使用數位電表的蜂鳴檔量測,正極點接地!

數值部分是指那些數據呢?

正面圖第一位置大電感右邊也接地!(

目前故障原因:開機過慢,開機也都沒有B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的時候有拔除其他周邊?滑鼠、硬碟?

沒有接上周邊ˋ裝置!

只有主板+變壓器+螢幕(接HDMI介面)

网友B:
那用 歐姆 檔,紅筆接地,黑筆量 編號1、2的電感各是幾 歐姆 呢?

最剛開始是什麼原因?如果只是開機慢還能錄影的話還是可以使用,是否有其他功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用 歐姆 檔,紅筆接地,黑筆量 編號1、2的電感各是幾 歐姆 呢?

最剛開始是什麼原因?如果只是開機慢還 ...

回大大!不好意思!有點晚回覆!平日白天要上班,下班後幫忙帶小孩!假日才有時間忙ˋ自己的事情!

編號1:電感左數值 = 264.7k 歐姆
標號1:電感右數值 = 12.9 歐姆
-------------------------------------------
編號2:電感左數值 = 26.2 歐姆
編號2:電感右數值 = 26.2 歐姆

网友B:
我以前用二極檔、蜂鳴檔量到嗶嗶叫也是很高興以為找到短路零件
在痞酷久了你就懂了

我只有用過 UT61E,一用就八年 (換過第二台) 其他高級電表沒用過,
UT61E蜂鳴檔大概在 10幾還是20幾Ω(有點忘了) 左右就會叫了,用Ω檔量到短路是 1~2Ω

有的低 Ω 都算正常~電感2 那邊電壓可能在 5V 以下...

你可以試你的電表在蜂鳴檔,紅黑接在一起,看它顯示幾Ω,短路大概就是那個值

--
這XX牌主機..官網都沒資料.....也沒韌體...沒轍

這家除了自行製造,其他部份產品是代理、掛牌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接上周邊ˋ裝置!

只有主板+變壓器+螢幕(接HDMI介面)

變壓器有代換過嗎? 之前有遇過變壓器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有代換過嗎? 之前有遇過變壓器故障的.....

回大大!

沒換過變壓器!

但變壓器輸出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二極檔、蜂鳴檔量到嗶嗶叫也是很高興以為找到短路零件
在痞酷久了你就懂了

感謝大大的協助!

只能慢慢自己摸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