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GE40 面板背光問題

楼主(2020-08-17):
發現此台筆電背光在插電未開機情況 背光LED條左邊會微亮 啥鳥問題啊 只裝電池不會有此問題
不知是面板問題還是控制訊號問題

网友:
之前我的led燈管,因為裝戶外,一開始沒事,但後來因為風雨太大,有滲水進去,也造成未開電卻會有微亮的狀況,後面拆下來發現裡頭的電路板都有被水腐蝕了~我遇到的狀況是滲水造成漏電,漏電造成led微亮的,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