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605奶瓶消毒器(烘乾馬達)

楼主(2020-08-17):
請問一下此種馬達線圈短路有什麼方式可以DIY嗎?還是要找什麼單位會纏這種線圈的

网友A:
你要不要考慮  冰箱風扇   再注意 尺寸與固定孔 位置

露天  冰箱風扇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181856259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考慮  冰箱風扇   再注意 尺寸與固定孔 位置

露天  冰箱風扇

這太大了,我的是4.8*4.9cm
孔位3.85
這好像特別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太大了,我的是4.8*4.9cm
孔位3.85
這好像特別小

大大找一下 蔽極式馬達, 看看有沒有尺寸接近的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9874953517

网友:
回收廠找微波爐裡的風扇馬達應該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考慮  冰箱風扇   再注意 尺寸與固定孔 位置

露天  冰箱風扇

請問一下,這種馬達可不可以跟風扇一樣,在輸入端的其中一條線加裝溫度保險絲粘在線圈上做個保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這種馬達可不可以跟風扇一樣,在輸入端的其中一條線加裝溫度保險絲粘在線圈上做個保護呢 ...

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這種馬達可不可以跟風扇一樣,在輸入端的其中一條線加裝溫度保險絲粘在線圈上做個保護呢 ...

如樓上7#ESON的看法一樣[加裝溫度保險絲]是可以的。

另外補充一下:
一般來說基本用法是  線圈漆包線其絕緣漆的耐熱溫度等級多少,這溫度保險絲就跟著用。
例如: 絕緣漆的耐熱溫度等級 130℃,這就跟著用130~135℃溫度保險絲。

這是從線圈漆包線自發溫昇著眼考慮。
你這台機器是 烘乾用途,馬達扇葉 推動烘乾熱風,若是熱風流經線圈周圍就多了外部環境溫昇影響。
也許要酌情增加一下。

溫度保險絲 先用基本考慮用130~135℃,
若是沒幾月容易燒斷再酌情增加到 140~145℃溫度保險絲。

最後補一下  免責聲明
以上純電路技術討論,不負責所有人身安全財產損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樓上7#ESON的看法一樣[加裝溫度保險絲]是可以的。

另外補充一下:

是啊,我也覺得多個溫度保險絲應該會多份安全

楼主:
這一家製造商實在太差勁了
送去給他們維修,建議要裝溫度保險絲
竟然跟我說他們一直都有裝,結果上面連鎖溫度保險絲的孔都沒有
還好舊的有要回來拍照,加熱絲也是一整條長線根本沒被外接過,新品才有兩段中間接一顆85度5A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