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散件金屬加工真難找代工廠

楼主(2020-08-17):
早上溜班去旱溪媽祖廟旁找材料,
看到一間銅鋁料專賣店,
老闆說他只裁原料跟賣原料,
我探了下口風,
買料能介紹代工廠嗎(其實我想加工不锈鋼)...
老闆淡淡的說,
有量好找CNC廠,
沒量要用傳找手工車銑,
但傳統的年輕人不想學(我看過中區職訓局也都是開數位車銑的課程),
光他認識的老師傅都收掉四五間了,
話說中部會員小量加工都去哪找代工廠?
還是人人都自備車床銑床...
來跟公司建議一下,
小型的立銑機應該先入手一台,
車床好像比較難入門,
排第二.

网友A:
一個轉料,一個轉刀

車床要會用三爪四爪夾庫,調整,校正,車工要練
給師傅加工前,問問看精準度,有些沒在換零件的,看誤差10條以上你能不能接受啦

銑床我不認識它

兩個都怕撞刀

哪個難入門?啊災,不過我兩個都想學

网友B:
量少難加工啊,作CNC銑床,銑一個,師父也不想作啊,要想,要架刀,作錯了,又要怎麼算。白鐵更難作了,我好想把它拿去鐵屑堆丟了,

网友C:
要做啥零件 淘寶試試看

网友D:
車床是我以前的賺錢技能,只是73年從台北到台中梧棲之後,就開始不務正業,從皮鞋到變壓器,然後開始21年的工廠生涯。

网友E:
我之前問機車行,或汽車修配廠,(要老闆年紀稍大的),他們有時會遇到需加工的,如煞車鼓修平,或汽缸蓋變形需(肯八)。

不過越來越少了,老師傅凋零,年輕人不做,要看地區碰碰運氣。

去年有工件需加工,結果很不巧人不在,後來問熱心的機械五金行老闆,還特地打電話詢問其客戶,終於達成任務。

兩種管道你試試看。

网友F:
目前的現況就是會做的不接 . 會接的"每咒"

加工機刻度一般2條 . 10條叫精準.........{n_0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轉料,一個轉刀

車床要會用三爪四爪夾庫,調整,校正,車工要練

找不到人加工,
換小弟團團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少難加工啊,作CNC銑床,銑一個,師父也不想作啊,要想,要架刀,作錯了,又要怎麼算。白鐵更難作了,我 ...

我懂,
我家產線如果被插一件小量單進來,
要換治具,
調工法,
站點人員也會跳腳,
KPI整個往下掉,
績效會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啥零件 淘寶試試看

這條路也來試試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車床是我以前的賺錢技能,只是73年從台北到台中梧棲之後,就開始不務正業,從皮鞋到變壓器,然後開始21年的 ...

能混口飯吃的都是正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的現況就是會做的不接 . 會接的"每咒"

加工機刻度一般2條 . 10條叫精準......... ...

前陣子有問到一個數位車床的,
也是大單的空檔才接散件,
但四個小工件也是拖了一個半個多月才交貨,
價格...算天價吧...
找不到人接的情況,
人家開多少是多少了,
我只是車銑些支架,
10條我還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問機車行,或汽車修配廠,(要老闆年紀稍大的),他們有時會遇到需加工的,如煞車鼓修平,或汽缸蓋變形 ...

我也來問問幫我修車的師傅看看好了,
不過他們車煞車碟盤好像有專門的機台在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懂,
我家產線如果被插一件小量單進來,
要換治具,

要看,有的公司是作大量,有的作小量,

网友:
我是想找附迎有沒有人有這種工具可以讓我鋸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少難加工啊,作CNC銑床,銑一個,師父也不想作啊,要想,要架刀,作錯了,又要怎麼算。白鐵更難作了,我 ...

我有鑽床,買了個十字鉗座當銑床用也不錯~但目前是加工鋁比較多~哈,因為白鐵比較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