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廣穎 S60 128G SSD讀不到 求開卡程式

楼主(2020-08-18):
屋漏偏缝連月雨.

上週 妹妹電腦罷工. 前天我的電腦螢幕白屏罷工. 昨天我媽媽的電腦硬碟罷工 ORZ

裡面有我女兒高中的暑假作業... ORZ

廣穎 S60 128G SSD讀不到 求開卡程式 看能不能救救看.

外觀看不出問題. 另外我有六顆同型號SSD 但不知如何移植救援.

還請前輩們出口相救 ...

网友A:
您這個SSD應該是慧榮科技SM2246XT...
GOOGLE一下應該就有..

我之前是修的是S60 240G 是群聯的PS3111-S11
重新開卡會洗掉所有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個SSD應該是慧榮科技SM2246XT...
GOOGLE一下應該就有..

重新開卡會洗掉所有資料..... 那請問吧 記憶體 移到另一個SSD 主控板上 資料會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開卡會洗掉所有資料..... 那請問吧 記憶體 移到另一個SSD 主控板上 資料會在嗎? ...

慧榮的主控我沒試過~
照理說..進入安全模式應該可以撈到一些資料...
就是把板子上的JP1短路~

朋友救資料都用pc-3000

网友B:
要不要量一下有沒有過電,運氣好只是電源故障

剛 google,有開箱文覺得SP的SSD顆粒疑似是RE過的:
https://www.fox-saying.com/blog/post/43338109-silicon-power-s60

你有6顆哦..這牌的我從來不用,建議多備份

你的主控是:SM2246XT的話,https://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9/14419.html

文中有提到短接 JP1,你這片有 JP1

我覺得 SSD 不像 HDD 主控故障可以換板+換韌體就能救資料

也許板上有專門在救援資料的痞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慧榮的主控我沒試過~
照理說..進入安全模式應該可以撈到一些資料...
就是把板子上的JP1短路~

JP1 短路就可以抓到資料嗎?

我找到 JP1 開卡軟體有出現 READY.

但是FLASH自動抓是 SCANDSK 64GB 怪怪的..刷下去容量變成 1GB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量一下有沒有過電,運氣好只是電源故障

剛 google,有開箱文覺得SP的SSD顆粒疑似是RE過的:

萬惡的 SP... 才會感覺用其他幾顆 也常怪怪的.

當系統碟 下載EMAIL時會顯示 無回應 要等幾分鐘又會正常... OOXX

我一直以為是 WIN7 WIN10 與 舊的郵件軟體不相容. 換了好幾個版本的 郵件軟體.

网友A:
SSD過保故障我都建議換掉...反正現在價格也很低~
清除SSD資料只要1~2秒...所以一個步驟錯了就完全救不回來了 ..
所以我就建議SSD不用買大..買小當系統碟..資料還是放傳統機械碟...

我真的還是建議暑假作業重寫會比較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過保故障我都建議換掉...反正現在價格也很低~
清除SSD資料只要1~2秒...所以一個步驟錯了就完全救不回來 ...

嗯嗯 已經在寫了..
不知道屍體還能不能再利用?

网友C:
說到SSD,用卷卷去買了三顆便宜貨,有人說那個510的很爛,就拿來掛遊戲吧!反正只要三分之一的價格。

网友D:
有能力換記憶體的話,那先把靠近接口有問題的陶瓷電容找出來換掉試試,運氣好就搞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到SSD,用卷卷去買了三顆便宜貨,有人說那個510的很爛,就拿來掛遊戲吧!反正只要三分之一的價格。 ...

三分之一的價格!! 來來來 說清楚一點 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能力換記憶體的話,那先把靠近接口有問題的陶瓷電容找出來換掉試試,運氣好就搞定 ! ...

完全看不出有問題....感覺是顆粒壞了.

因為重新開卡容量變成 1GB...

网友E:
引用 楼主:
萬惡的 SP... 才會感覺用其他幾顆 也常怪怪的.

當系統碟 下載EMAIL時會顯示 無回應 要等幾分鐘又會正常. ...

SP的東西少碰~

資料建議還是儲存在傳統硬碟!要救資料就考驗你的口袋深度了。
---------------------------自己的個案經驗,可忽略--------------------------------
買過一次USB3.0隨身碟,遇過OS辨識不出來,送RMA。
很早買的32GB SSD,主控效能超爛、顆粒又是白牌的,勉強當文書機的系統碟。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的東西少碰~

資料建議還是儲存在傳統硬碟!要救資料就考驗你的口袋深度了。

傳統硬碟 真的還是比較安全.... SSD爽沒幾年就會壞 ><

但是現在用 PCI-E 的SSD 又超爽 1秒開機 ORZ 讓人欲罷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傳統硬碟 真的還是比較安全.... SSD爽沒幾年就會壞 ><

但是現在用 PCI-E 的SSD 又超爽 1秒開機 ORZ 讓人 ...

爽歸爽~壞了資料在裡頭就很痛!
夠用就好!M.2過溫會降速,插槽又靠近顯卡附近,散熱片可能會有干涉問題。
目前手邊仍以SATA SSD為主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分之一的價格!! 來來來 說清楚一點 0.0

阿就是拿卷卷去買的啊,不就是自己只出三分之一?

网友F:
重點不在HDD還是SSD吧!!!!

重要的資料本來就要備份好......

像我對一些損壞不起的檔案都是有動到就備份的.

像我的電腦都會插著一支隨身碟,當備份碟........重要的資料都馬上備份在隨身碟裡.....

硬碟損壞導致檔案遺失,這又不是不能克服的問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重點不在HDD還是SSD吧!!!!

重要的資料本來就要備份好......

基本上,重要資料我的作法是
三個版本
二個備份
一個異地

网友:
SSD開機玩遊戲用就好,不要存重要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就是拿卷卷去買的啊,不就是自己只出三分之一?

后.... 那也是我們繳稅金的血汗錢 以後還要你加倍奉還. 不算是省 1/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重要資料我的作法是
三個版本

很塞... 前天打好資料. 原本隔天要拿去公司印.... 忘了
當天回家 SSD 掛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塞... 前天打好資料. 原本隔天要拿去公司印.... 忘了
當天回家 SSD 掛點... ...

所以重要資料我都直進NAS,NAS會快照、備份,然後傳一份加密檔去雲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重要資料我都直進NAS,NAS會快照、備份,然後傳一份加密檔去雲端

額... 家中很懶的弄啊.

我現在是要女兒 作業寫好馬上 上傳雲端 與 備份隨身硬碟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傳統硬碟 真的還是比較安全.... SSD爽沒幾年就會壞 ><

但是現在用 PCI-E 的SSD 又超爽 1秒開機 ORZ 讓人 ...

沒有,傳統硬碟現在還有疊瓦式儲存硬碟的坑在等使用者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沒有,傳統硬碟現在還有疊瓦式儲存硬碟的坑在等使用者跳

到處都是坑,就撿個小的跳吧!我的常用資料是常用的硬碟一份,電腦有AHCI,打開了電源再備份兩台,完成了就關電源,這樣再丟也沒法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額... 家中很懶的弄啊.

我現在是要女兒 作業寫好馬上 上傳雲端 與 備份隨身硬碟 ^^ ...

哈哈哈,其實我說的過程全部都是"自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處都是坑,就撿個小的跳吧!我的常用資料是常用的硬碟一份,電腦有AHCI,打開了電源再備份兩台,完成了 ...

... 那就將電腦設 RAID1 兩顆硬碟即時備份. 便宜又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其實我說的過程全部都是"自動"的

買一台NAS 當然就自動啦..... 但家中用NAS有點太專業了.

還要喬位置放NAS主機 還要每台設定自動備份功能...我現在改用RAID1

我們家連網路都只用 台灣之星 月租199吃到飽 配合4G分享器全家使用.

雲端備份 網路怕被死小孩玩壞 他們會弄影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買一台NAS 當然就自動啦.....

但家中用NAS有點太專業了.

我之前也這樣用了一年多,後來還是改回台固

NAS不專業,很平民,一般家庭放台2BAY的很夠用了

除非你有4K的需求,或想存很多"謎樣生物"的片子的話

网友G:
引用 楼主:
... 那就將電腦設 RAID1 兩顆硬碟即時備份. 便宜又快速..

RAID不是備份、RAID不是備份、RAID不是備份  (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也這樣用了一年多,後來還是改回台固

NAS不專業,很平民,一般家庭放台2BAY的很夠用了

靠 內行的.. 還好現在老了 沒有迷片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RAID不是備份、RAID不是備份、RAID不是備份  (很重要)

RAID1 是兩顆硬碟即時備份啊.

壞一顆 另一顆能用就沒事. 把壞的換上新的硬碟.

系統一樣頭好壯壯. 資料不會遺失.

至於其他重要文件 如果可以當然是 另外再備份.

他們個人的東西怎備份我就管不到了. 有些事還是要吃過苦頭 才會有體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RAID1 是兩顆硬碟即時備份啊.

壞一顆 另一顆能用就沒事. 把壞的換上新的硬碟.

經歷經歷,經過才有歷練

是沒錯,總要痛個一、二次才會記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 那就將電腦設 RAID1 兩顆硬碟即時備份. 便宜又快速..

RAID 的模式不是每塊主機板都有,但是 AHCI 是都可以設置,應該1155的主機板都有支援,只是要自己動手改一下電源,用一個雙路單切的開關,將 5V 及 12V做成可開關,要用再開,訊號線可以常接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ID 的模式不是每塊主機板都有,但是 AHCI 是都可以設置,應該1155的主機板都有支援,只是要自己動手改 ...

AHCI 我一直以為最多就是個 熱插拔功能 與 可以在新系統加快運作速度.

不知道他跟備份有何關係?

网友C:
引用 楼主:
AHCI 我一直以為最多就是個 熱插拔功能 與 可以在新系統加快運作速度.

不知道他跟備份有何關係? ...

是熱插拔,等同USB外接硬碟,要備份再開,不像作RAID1時時刻刻兩顆硬碟都在運作,長久下來壽命是有差的,各有利弊啦,一個自動,一個手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熱插拔,等同USB外接硬碟,要備份再開,不像作RAID1時時刻刻兩顆硬碟都在運作,長久下來壽命是有差的, ...

這個不太實用啦! 畢竟硬碟便宜的很. 那個 SP SSD 我還有5顆好的可以弄弄.

我的做法是用 USB3.0 外接硬碟 當備份.
每個小孩都有一顆. 因為補習班會將教學影片 COPY 給他們 讓他們回家複習.
之前用 USB 2.0 慢到補習班老師抓狂. 我就去淘寶花 60元買了 USB3.0 套件回來改裝.
速度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