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Fisher & Paykel MR410 呼吸潮濕系統維修

楼主(2020-08-18):
這是醫療儀器維修文,我想不出發文在哪邊! 先發在這邊,若有不妥請告訴我!

Fisher & Paykel MR410 呼吸潮濕系統維修
故障狀況 : 上電不開機不亮燈不加熱
正面
正面,加熱盤沒有加熱
右面
左面
背面
拆機
拆開看接頭沒接,地線也沒接!
擺明有人拆開過了!
紅框處焊點重新焊過,銅箔也加固!
紅框處就是接頭插PIN & 水泥電阻位置
完修
感謝收看!

网友A:
恭喜完修
主要問題點是否是水泥電阻冷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主要問題點是否是水泥電阻冷焊?

黃框處是電源輸入,左邊紅框4個焊點才是水泥電阻!
所有框起來的地方都出現冷焊,都重要新焊接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黃框處是電源輸入,左邊紅框4個焊點才是水泥電阻!
所有框起來的地方都出現冷焊,都重要新焊接過! ...

請問舊錫是否要先清除,再重新加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舊錫是否要先清除,再重新加焊?

我是清除舊焊錫上新焊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