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L L24D3270F 漸進式白屏

楼主(2020-08-19):
TCL L24D3270F 白屏 這台之前維修過 電源亮紅燈不開機.

我將 IC701 拔除 換了塊 5V電源板 完修.

這是突然白屏 我懷疑是 IC703 有問題. 輸出 0電壓

我想把 IC701的 5V 直接給他 不知道行不行? (不確定他是應該輸出 3.3V 還是 5V)還請各位先進教導一下 謝謝.

剛剛換了 IC703 狀況依舊.

發現他白屏是漸進式的. 剛開機沒有白屏 每2秒變亮一階. 約20秒全白. ORZ

楼主:
找到 奇美面板 V236h1-le4 datasheet. 不知要有沒有公版可以不用跳線直接裝上的 0.0

网友A:
IC703 不知是3V 或5V,
查找spec.上面的應用線路, 比對上面的電阻, 就可推得輸出到底是幾V,

至於公板屏幕跳線,
找淘寶專業店家, 買"公板+屏線",
順便告訴店家 屏幕型號,
店家會幫你把屏線都跳好, 買來直接接上就行

网友B:
IC703  是不是 EUP 3484

輸出 0V , 會不會是 EN 腳 關上了 ?

网友C:
『白屏』通常歸類為屏故障,建議先確認一下,還有一個很像的故障是『白霧』,都是缺關鍵電壓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屏』通常歸類為屏故障,建議先確認一下,還有一個很像的故障是『白霧』,都是缺關鍵電壓造成的。 ...

確認不是白霧 一點影像都不出現 ORZ.

一開機全黑 再來漸漸變成 全白....

功夫不到家 量了半天 12V 5V 都有出現不知要如何下手了.

楼主:
今天把面板上面的電路板拆開翻面檢查... 還是沒有頭緒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703 不知是3V 或5V,
查找spec.上面的應用線路, 比對上面的電阻, 就可推得輸出到底是幾V,

感謝. 我來去淘寶問問.
等下再來查查 IC703.
我原本是直接拆了 上電...
螢幕不會亮. 裝回去 開始白屏 所以想說他還是有作用的.
沒輸出可能是我沒量好...

IC703 確認 0 輸出. EN 腳是 11.8V

IC701 電阻 8.1K IC703是6.2K... 我先來另外用板子供電 3.3V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703  是不是 EUP 3484

輸出 0V , 會不會是 EN 腳 關上了 ?

IC703 確認 0 輸出. EN 腳是 11.8V (原本測 0V 等30秒 又有了....)

楼主:
確認 IC703 升天... 手上沒有3484A 改用降壓板 調整輸入 12V 輸出 3.2V (不敢給他加好加滿 3.3V....)

並且加上散熱片 希望可以撐就一點 ^^

网友D:
恭喜又修好了
所以IC703輸出3.3V就OK?
記得您之前紅燈不開機有量到IC703的是5V
TCL L24D3270F 紅燈不開機
手邊有一台也是TCL L24D3270F 紅燈不開機,還沒動手修狀況跟您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又修好了
所以IC703輸出3.3V就OK?
記得您之前紅燈不開機有量到IC703的是5V

哇 你看的好仔細! 我都忘了之前怎修好的了.
IC703 我現在是用 3.2V給他.
IC701 是 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 你看的好仔細! 我都忘了之前怎修好的了.
IC703 我現在是用 3.2V給他.
IC701 是 5V... ...

有現成的維修案例可參考當然要看仔細一點
之前看也有特別量測所以比較有印象

請問您用的10元降壓模組那裡買的?一般沒那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現成的維修案例可參考當然要看仔細一點
之前看也有特別量測所以比較有印象

淘寶...3不5時亂買的存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寶...3不5時亂買的存貨.....

想也是淘寶便宜順便買比較不麻煩
謝謝您的兩次維修案例分享
省了很多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也是淘寶便宜順便買比較不麻煩
謝謝您的兩次維修案例分享
省了很多時間

不客氣. 修好記得上來分享 ^^

网友:
恭喜完修! 學姊就有賣3484A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 你看的好仔細! 我都忘了之前怎修好的了.
IC703 我現在是用 3.2V給他.
IC701 是 5V... ...

IC703 輸出我認為應該是5V-->供應面板所需電壓 Vcc +5.0V power supply

簡易驗證方法-->開機後量測面板訊號線(3條紅線),電壓為3.2V,那這顆就是負責面板電源的供應IC,
驗證後就可將電壓調到5V輸出,螢幕畫面將會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703 輸出我認為應該是5V-->供應面板所需電壓 Vcc +5.0V power supply

簡易驗證方法-->開機後量測面板 ...

請問 IC 701 電壓是多少? 如果IC701 與 703 都是5V 我是否可以 共用同一片降壓版? 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 IC 701 電壓是多少? 如果IC701 與 703 都是5V 我是否可以 共用同一片降壓版? 感謝 ...

1.IC701的 5V~你自己都量好、調好,還要問我~好笑耶~

2.IC703的輸出也5V,不建議共用一片降壓板,規格說+散熱片可工作到3A,加上長時間發熱零件壽命減低,沒必要這樣搞,何況降壓板一片才10幾元,自己的設備要穩定耐用才不會搞死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1.IC701的 5V~你自己都量好、調好,還要問我~好笑耶~

2.IC703的輸出也5V,不建議共用一片降壓板,規格說 ...

IC 701 當初壞 我沒有參照物. 直接調整成5V 上去

這次 IC 703壞 我沒去翻以前的舊文

依照 痞友的建議 “查找spec.上面的應用線路, 比對上面的電阻, 推得輸出到底是幾V"

IC701 用 8.1K歐姆 IC703用6.2K歐姆 所以才猜測 IC703 應該是 3.3V 電壓.

网友D:
引用 楼主:
IC 701 當初壞 我沒有參照物. 直接調整成5V 上去

這次 IC 703壞 我沒去翻以前的舊文

3484A電壓設定

3484A電壓設定

昨晚有仔細看了一下,R1是兩個電阻串聯 R2大約是12K左右(有電容並接會跳動)

IC701 R1=R708+R709 R2=R710
IC703 R1=R725+R726 R2=pin5電阻(看不到)

你量到的是其中一個,如果R2=12K 3.3V  R1=25.7K
5V R1=44K(量測差不多)
你IC都拆了量會更準(拆電容一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晚有仔細看了一下,R1是兩個電阻串聯 R2大約是12K左右(有電容並接會跳動)

IC701 R1=R708+R709 R2=R71 ...

嗯嗯 3484A的參考是 26.1K=》3.3V  44.2K =》 5V

可能我沒把電阻焊下來測 或是 我眼花量錯地方.

IC701 測得電阻R1 8.1K 跟 IC 703 R1 6.2K R2懶得找就直接用猜的

目前都裝好使用了. 壞了再來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