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掛燙機 發熱器 詢問

楼主(2020-08-19):
掛燙機 GC502

清洗前 內裝照

不能發熱 打開 才看到水垢很多 (這還是清洗過的圖)

朋友在大陸淘幫我看到 同款發熱體配件 只是電壓220 (全新)

賣家說:配件220v 在國外無法加熱

請問各位大大能裝嗎 還是有解決方法

台灣拍賣找遍了  找不到這零件

還是有大大會維修 買了可以改?

麻煩指教

謝謝 > <

网友:
這個結構應該很簡單丫~有三用電錶就先量一下阻值,哪邊不通,原加熱器阻抗,220加熱器阻抗,再回覆上來給大家,應該不難找到問題的~

水垢一般我會用檸檬酸水泡一下就沒了,還是有的話可能會再加點熱水就可以消除了

楼主:
謝謝v大大回覆

拆開清潔的水垢跟石灰 真的很可怕

我也是檸檬酸 3-4次 +熱水

還有泡一夜 才清潔到上面那樣

因為都泡水了 剛好看到別人換零件 都是換裡面那組

可惜大陸機型一樣 就是台灣飛利浦零件鎖死

台灣找不到

人民幣68-7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v大大回覆

拆開清潔的水垢跟石灰 真的很可怕

量測 加熱管 兩端 橙色接腳 是否有阻值 , 沒有損壞 ... 扔回收場
換新機...

楼主:
謝謝Y大大回覆  有不懂在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