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元山開飲機8301DWB電熱管上的溫控開關型號

楼主(2020-08-19):
各位大大你好~想請問一下元山電熱管上的這個溫度開關型號是多少?

元山500W電熱管

元山500W電熱管

因為看上面字號,應該是他們內部料號的型號~

溫控開關

溫控開關

所以想詢問一下真正的型號規格
謝謝!!

前一則文因貼圖不正確,故在重發一次文詢問~謝謝大家指教

网友A:
阿上面不是就有寫 210度....找一樣度數就好了啊...

网友:
建議先量一下右邊藍線有熱套管裏的溫度保險絲通斷? 210度的常開(閉)溫感自恢復開關沒那麼脆弱 !

网友A:
所以你這台問題是不加熱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39-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這台問題是不加熱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39-1-1.html

卡在沒有補水到熱水膽

之後取用溫水,直到熱水膽的熱水水位降至1/3左右,蒸汽治水加熱器都不會動作,
所以就沒有水補到熱水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卡在沒有補水到熱水膽

之後取用溫水,直到熱水膽的熱水水位降至1/3左右,蒸汽治水加熱器都不會動作,

咦~~你在幫樓主回答。你怎麼知道的

我那網址只是給樓主參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咦~~你在幫樓主回答。你怎麼知道的

我那網址只是給樓主參考的

哈,我以為是樓主發的貼圖錯誤文章~

現在大俠提醒後,我再確認一下
真的是我搞錯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我以為是樓主發的貼圖錯誤文章~

現在大俠提醒後,我再確認一下

嗯嗯,我因為懶的打字,網址沒有備註是參考 {n_081:}

那篇的樓主有打 CH-15 那顆 210 的型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阿上面不是就有寫 210度....找一樣度數就好了啊...

開飲機用不到210度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開飲機用不到210度啦!?

有喔
大家源開飲機 TCY-5266 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721-1-1.html

5.測試加熱管(水蒸氣生成器)電熱管低阻抗,判斷正常;無水空燒保護溫度開關(210度C/10A)導通-->正常

网友E:
這台問題是不補熱水?還是無電源?

先檢查一下茶垢,若無電源,藍色溫度保險絲應已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喔
大家源開飲機 TCY-5266 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721-1-1.html

感謝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開飲機用不到210度啦!?

官網有寫啊,防止電熱管空燒~500W空燒不知道會不會超過210度 {n_094:} ,之後就靠這個 210度的開關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網有寫啊,防止電熱管空燒~500W空燒不知道會不會超過210度  ,之後就靠這個 210度的開關了吧 ...

不好意思!是我誤解水蒸氣不就是100多度,空燒一下子可能瞬間就快速升溫,謝謝大俠的指教…

楼主:
楊大~你太強了
機器通電正常~但我這台是不會蒸汽製水(生水不會進入熱水膽)
500W上的溫度開關是有導通的~只是被我弄壞掉QQ
500W上的保險絲也是有導通~應該是沒有NG
所以我現在要先問這顆溫控模組型號規格這樣子~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問題是不補熱水?還是無電源?

先檢查一下茶垢,若無電源,藍色溫度保險絲應已故障了。 ...

這台是不會蒸汽製水,但是機器有過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是不會蒸汽製水,但是機器有過電~

檢查水蒸氣生成器前段逆止閥,可能膜片硬化、異物阻塞,導致生水進不來。

楼主(2020-09-21):
引用 网友D:
檢查水蒸氣生成器前段逆止閥,可能膜片硬化、異物阻塞,導致生水進不來。 ...

檢查水蒸氣生成器前段逆止閥(這個是指圖中方框黑盒子後面那個塑膠管的中段止逆嗎?)
圖中的直線水是都有通到熱水桶處,但就是不會蒸氣製水~
另外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電熱圈的阻阬值是多少呢?

网友A:
請問一個狀況:

插電後幾秒內,有聽到繼電器 "卡"的一聲嗎?紅圈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個狀況:

插電後幾秒內,有聽到繼電器 "卡"的一聲嗎?紅圈內

二顆繼電器是正常的~但有一顆是通蒸氣製水的是沒動作
所以蒸氣製水綜線那就有電壓(紅箭頭處),所以才不會蒸氣製水~
圖中橋式整流量測是沒有電壓的(零件還沒去買)

補充內容 (2020-9-27 09:30 AM):
另外想請問一下楊大~加熱圈的阻抗值正常為多少呢?我量到為469歐姆~這正常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顆繼電器是正常的~但有一顆是通蒸氣製水的是沒動作
所以蒸氣製水綜線那就有電壓(紅箭頭處),所以才不會 ...

500(W) / 110(V) = 4.54(A)
110(V) / 4.54(A) = 24.22(歐姆)--------正確阻值

110(V) / 469(歐姆) = 0.23(A)
110(V) * 0.23(A) = 25.3(W)------------25.3瓦跟標稱的500瓦差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顆繼電器是正常的~但有一顆是通蒸氣製水的是沒動作
所以蒸氣製水綜線那就有電壓(紅箭頭處),所以才不會 ...

樓上有回答了,不過橋式...會壞?

補充內容 (2020-9-27 02:50 PM):
AC、DC檔位沒有用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