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子儀表] [問題]詢問 電容表 M6013 零件

楼主(2020-08-20):
之前有一台m6013電容表不小心沒有放電燒毀 有幾個零件無法辨識 想請問有誰知道
燒毀的電阻有 R1 R6 R10 R21 D1(上面標示W6) 另外Q 1 Q2 Q3 (標示B22) 不知道是什麼零件

网友A:
電阻要看是1%還5%的
如果是5%的,電阻上的文字3位數,前二位是阻值,第三位是10的次方值
ex: 222 = 22ohm*10^2 =2200ohm=2.2kohm
如果是1% 則要查表了

D1(上面標示W6) =稽納二極體Zener 0.5W BZT52C4V3

Q1Q2Q3(上面標示B22)

從壇友分享的文章裡
The SMD Code Book - Marsport- 滿完整的SMD代號查詢的電子書網站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361-1-1.html

查出B2 = BSV52
第三碼的2是Date code

网友B:
(標示 B22 ) 不知道是什麼零件
遇上 (標示 *** ) 不知道是什麼零件
可以試著  絲印 / marking /SMD code 加上 *** ,
你這個例子: marking B22
https://datasheetspdf.com/pdf-file/71563/NEC/2SC373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要看是1%還5%的
如果是5%的,電阻上的文字3位數,前二位是阻值,第三位是10的次方值
ex: 222 = 22ohm*1 ...

燒掉看不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示 B22 ) 不知道是什麼零件
遇上 (標示 *** ) 不知道是什麼零件
可以試著  絲印 / marking /SMD code 加 ...

感謝您 以前沒查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要看是1%還5%的
如果是5%的,電阻上的文字3位數,前二位是阻值,第三位是10的次方值
ex: 222 = 22ohm*1 ...

感謝您 SMD 以前都沒學過

网友:
看有沒有好心的痞友願意拆開看一下,
谷歌型號看到烏骨雞學姊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