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京濱化油器-調整專用- D型特工

楼主(2020-08-20):
有在自己整理化油器的人都知道日本京濱化油器有一個很討厭的特工叫D型特工
沒有這個,就完全沒辨法調整化油器的混合比.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羅絲從十字改為D型是有它的意義.
D型頭才能做正確的記號在上面,若是十字頭要怎麼做記號?
只要做好記號,日後只要特工插上去一對記號,馬上知道圈數有沒有跑掉.

至於這個特工要diy一個出來一點都不難.

找根6mm銅棒,再夾到車床上.

把內徑車小1.5mm

完工..

接著磨一掉一邊,就完成一根跟化油器上面一模一樣的D型混合比羅絲了.

完全一模模一樣樣..

接著再找個材質硬一點的鐵棒,我是隨便拿個壁虎的頭來做實驗,那個也硬度非常高的鋼.

然後放到自己研發的放電加工機上做放電成型加工

這就是完成的成品,直接就能拿來調化油器.

网友A:
剛買一顆CV20京濱化油器,還沒收到
我還不知道調混和比要特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買一顆CV20京濱化油器,還沒收到
我還不知道調混和比要特工

現在很多都是對岸製的,那種就不會用這種特殊規格.

楼主:
剛找到一根斷掉的m6絲攻,這個材質一級棒,就再放電做一支.

就是這個讓很多人頭痛的D型頭

楼主:
突然發現放電機還真好用,之前只是拿來打穿攻斷的羅絲攻,實在大材小用.
這次只是把一根銅棒磨成D型頭後
就能像影印機一樣一路的影印出來.
放電時間不過幾分鐘,能一支接著一支的生產出來.
我現在手上就有好幾支了,都是拿斷掉的鑽頭或絲攻來做.

這是根斷掉的6mm白鐵鑽尾,材質也是非常優良的高硬度鋼材,就再影印一支出來.

放好電後的樣子

這支就放在車子上,當應急調整用.

這是放電過程的火花特寫

楼主:
用白鐵鑽尾做好的這支切短點後,在尾部再用放電機打個1.5mm的洞

這樣才能固定住要套上去的握把.

一樣不需拆化油器下來,直接手伸進去直接就能調混合比
我就不明白市售的為什麼這麼簡單就能做到的事卻沒一家要做
就要做那麼長一支,一定要拆化油器下來才能做調整.

可以看這個影片,只是為了調個混合比,做了多少前置作業,超級搞工
化油器拆下來調一下再裝上去試,然後再拆下來微調再重試.
他花了至少一個小時以上的時間來調混合比,我一分鐘內搞定,什麼都不用拆,手抻進去直接調.

楼主:
角落找到一支汽門,就做這最後一支紀念版的.

將汽門中間用放電機打一個6mm的孔,這個也只有放電機打的過去
世上沒有任何鑽尾可以在汽門上鑽孔.

這是將要做好後的樣子,等白天有空再用氬焊從尾部焊一下就ok了,好看又真能使用.

用汽門頭做握把看起來還不錯.

這是放電過程的影片

楼主:
剛把這最後一支收藏紀念用的底部銲接好,用氣門做握把看起來就很專業.

如果汽車用的氣門桿子是剛好6mm 尺寸就不用這麼麻煩了,直接放電成型就好了.

楼主(2020-09-25):
這是CB400不拆化油器下,車上直接調混合比,調整實錄.

不止不需拆化油器,連車上安裝的三點式引擎保桿擋在那裡都沒差,直接手伸進去調.

到三千公尺以上高山時,當場直接把混合比調稀即可解決,下山再調回來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白鐵鑽尾做好的這支切短點後,在尾部再用放電機打個1.5mm的洞

這樣才能固定住要套上去的握把.

雖然我看不懂,但是poppoppop 的硬工夫還是看的很過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我看不懂,但是poppoppop 的硬工夫還是看的很過癮。

混合比在化油器的車子上是很重要的一項調整,有些人尾速拉不上去,轉速拉不上去
還有很難發動或常常熄火,又或著是驗排氣驗不過 co過高,去車行都會說要洗化油器甚至是要換新的化油器
其實都只是混合比跑掉了而己,轉回正確的圈數馬上解決.
我這台cb400之前太久沒騎,化油器很不順,後來重作平衝後有比較順,轉速也拉的上去了
但有一個最大問題依然沒有改善,就是極速最高只到120左右
只要到120,不管幾檔,速度都再也拉不上去.
我可以二.三檔輕易的催到100以上,但奇怪的是到120就是會卡在那裡,像是吃不到油,就是上不去.
但當我調好混合比後,奇蹟式的問題解決了,尾速能拉到180以上
問題真的就是出在混合比上面.
八年來,原來的混合比真的是一點一點的跑掉,到最後照成點火異常
難怪每年驗排氣,一年比一年差,混合比真的是會自己跑掉.
火星塞拆下來看是二支白的二支黑的,圈數非別為1.4 - 1.8 - 3.5 - 4
去測排氣差一點不及格, 是4.3
網上查,都說尾速拉不上去但轉速又拉的上去,會說可能是cdi有問題,我有二棵cdi
不可能二棵都是這樣.
因為沒有工具,一直沒有去檢查混合比,且轉速拉的上去,帶速也很穩定,
所以一直沒有想拆化油器下來清,最後死馬當活馬醫,先檢查混合比看看.
結果檢查混合比才找到故障原因,之前換火星塞換點火線圈這些全都白作工

楼主:
這是繼9.24日-CB400不拆化油器調混合比實錄後
測試重新調校後的成果 發動一下子,整個尾管不斷噴水出來
帶速平穩,轉速反應也非常順暢. 四支排氣管的溫度亦全都差不多一致
沒有很明顯的高低落差.
我的車子從發動只有二肛有點火,另二肛完全不點火
到轉速拉不到萬數即卡住,然後再到尾速120就上不去
一直到現在完全恢復這台車該有的正常水準,總共就只有調混合比與平衡重做
化油器從來就沒有拆下來洗過,有拆我還會不拍做的分享文出來嗎?
所以車子不順,轉速拉不上,尾速出不來,真的需要拆化油器下來洗才能解決嗎?
到本田解決上述遇到的問題,我告訴你,二萬起跳..

補充內容 (2020-9-27 03:21 PM):
關於排氣管會噴水出來的一些資訊-排氣管會滴水.一般說法是引擎狀況好.這是正確的.當汽油跟空氣混合後點火燃燒排出水蒸氣.水蒸氣愈冷凝結變成水...

楼主:
關於排氣管會噴水出來的一些資訊-排氣管會滴水.一般說法是引擎狀況好.這是正確的.當汽油跟空氣混合後點火燃燒排出水蒸氣.水蒸氣愈冷凝結變成水滴出來.代表著引擎裝況佳!排氣管會滴水.並不是每一部車都會的.至少要有3個條件1.汽油與空氣的混合比正確 2.引擎壓縮壓力高 3.排氣溫度低1.汽油與空氣的混合比正確..這表示你的供油系統狀況佳.不管是噴射供油還是化油器供油.混合的油氣剛好(這表示你的車子省油)2.引擎壓縮壓力高..壓縮壓力高這是代表著引擎狀況良好.汽缸還沒有磨損的現象.引擎一但有輕微吃黑油的狀況氣缸壓力就會變低.也會造成燃燒不完全.一但燃燒不完全就不會滴水.3.排氣溫度低..這表示你的點火正實正確.引擎內爆發的燃氣都集中在汽缸內只有少量或者根本沒有跑到排氣管內.(這樣表示你的引擎輸出馬力大)要讓車子排氣管會滴水.需要引擎本身的條件.並不是每一部車子都有的所以結論是排氣管會滴水就是引擎狀況佳PS:柴油車排氣管不會滴水.一但會滴水引擎就要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