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問題救助][新手][重發文]gtx660-dc20cph-2g-sp顯卡火花重發文

楼主(2020-08-20):
前年正在遊覽網頁突然顯卡冒出火花緊急關閉電源,顯卡背面C872的106電容已經烤焦炭化摳下來了。
SMD的型號是多少UF幾V阿?,能夠用傳統電容嗎?
如何用三用電表測試短路情況?歐姆檔點2端點嗎?
之前有用相同大小的焊過去發生火花現象就不敢嘗試了。

圖1

网友A:
電容即然巳經拿掉,直接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
pcb這顆電容位置看是否短路,
如果還有短路,你再換新的電容上去一樣會爆吧

顯卡背面C872的106電容已經烤焦炭化摳下來了。
SMD的型號是多少UF幾V阿?

你從那看到是106電容??
如果是106 那就是10uF囉
至於幾V?保險點用個16Vor25V吧

另附,我看上方的PR609 PC604也都黑黑的(不知道是顯卡太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即然巳經拿掉,直接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
pcb這顆電容位置看是否短路,
如果還有短路,你再換新的電容上 ...

恩太髒,是要用去漬油嗎?還是酒精?
灰垢太硬用刷子刷不乾淨。

网友B:
如果短路都不知道怎麼測還是去買一張二手的GTX750TI或更好的卡吧...

補充內容 (2020-8-31 01:42 AM):
有可能ˊ值很小通常當5以下(或是你自己講你量到多少),若短路你可能還要會灌電找短路元件,不然一個一個拆曠日廢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短路都不知道怎麼測還是去買一張二手的GTX750TI或更好的卡吧...

補充內容 (2020-8-31 01:42 AM):

要用顯卡的規定電壓電流接正負,然後用松香測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