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華紫 S-50 紫外線殺菌機 維修

楼主(2020-08-20):
華紫 S-50 紫外線殺菌機
故障狀況 : 插上電源線,燒 FUSE 2A 250V !
正面
廠牌型號
拆開檢視內部,五組燈管電子穩定器並聯!
檢查出其中一組短路
拆開內部檢查
紅框處4顆 1N4007 組成橋式整流
其中2顆打穿短路了
手上沒有 1N4007 ,改用 RL207 4顆替代
再度檢查,排除短路現象!
完修!
感謝收看... 獻醜了!

网友A:
z9g7m0大:
   請問電子安定器外觀要量測那個位置才能確認內部產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z9g7m0大:
   請問電子安定器外觀要量測那個位置才能確認內部產生短路?

標示" L " & " N "是 AC 110V 輸入,後面就是橋式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