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扇斷成這樣子能否接回來?

楼主(2020-08-20):
手上有一台電扇,不小心摔斷頭,裂成這樣子是否有什麼方式焊接或是固定?

線確定沒斷,風扇是可以轉,如果單買半部應該也是沒得買才對。
回收場收暫時不考慮。

网友:
還是留下馬達線圈跟軸心當備料比較實在

网友:
for 金屬的塑鋼土。

網家有賣少量的~

网友:
這種很普通的馬達還是回收吧
這個地方連接脖子,用什麼黏感覺有限阿
可能往上往下弄個抬頭低頭就又斷了...

网友:
如果祇是鋁框斷了, 可用攻牙丶鋼片丶螺丝固定回原位,
回收吧, 線圈漆皮線可能脫漆, 有危險性.

网友:
可以加鐵片攻牙鎖一鎖! 只是沒採工。
且漆包線已變形,搞不好不能用。

网友:
盡量放回原處,然後用新買的快乾「流動性較好」慢慢的填補縫隙,補好了應該是很牢固。

网友:
若不考慮購買或用回收場的,如果硬要用的話,建議請認識電焊的人幫忙用焊接的,這樣比較牢固喔!

网友A:
這個不用電焊是弄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不用電焊是弄不好的......

小弟猜用搪瓷的手法可以修復,
看過DISCOVERY介紹,
英國的技師用這手法修火頭引擎水道漏水的.

网友:
能夠摔成這樣也是奇葩,應該還有其他配件也是碎裂一地,修理划算嗎?安全尤其重要。

网友:
买那种自带药芯的 低温铜铝焊条,用小喷枪 甚至是烧雪茄的防风火机都可以焊,浸润性好,强度不一定坚如原装,但应该是足敷使用。

网友:
淘寶兩百台幣左右買個新的馬達 培林款式 或者把塑鋼土補起來 20年不會斷也是差不多200台幣

网友:
回收吧~
避免危險因素發生.

网友:
這個地方是連接風扇座,是受力的地方,也會影響前後培林偏離中心,令馬達發熱量增加,容易引致火警啊!

网友:
如果有殺肉的還可勉強換,其他什麼焊啦 . 黏啦...覺得已不值得
就讓它安心走吧~

网友:
鋅合金  燒焊會熔縮的

网友:
便宜的立扇500台幣就有.看你線圈漆包線顏色明顯不一致.應該撞擊傷到了.再花錢處理外殼.有些不值得且危險了.看外殼油塵.應該服務你不短時間了.還是讓它安心走吧.最多留下作備料.萬一需要拆用零件

楼主:
感謝大家這熱烈回復 應該先拿來當備品 殺肉用 因這一台電扇有定時功能還行  才想修一修 等下次有類似馬達在拆來用

网友B:
我這台14吋嘗試修, 修不起來

不知道您會不會剛好有用~~

台中太平自取免費 , 全家寄送店到店 100元   軸心若超過重就抽起來

有需要私  謝謝

楼主:
今日回來去找了一下社區總幹事,問看是否有報廢的電扇,還真剛好有原來他們會自己留成色還可以的報廢品存放在倉庫。
然後就跟他要了一台壞的回來拆拆看,還真剛好是符合需求的。

然而這一台的問題是啟動電容3uf剩0.5uf,順手換了一下,現在是可以轉了,但仍需要靠手動轉一下,看了一下馬達上標式的功率75w,但我實測才35w高速狀態下,說真的他這一台成色比我的好用料線圈也較多,本想拿來替換我的,但他這一台要手轉就搞不清那裡的問題了(軸心順的),我試著把我原來的轉子拿過來測試,也是一樣需要手動帶轉才會正常,估計他的線卷有斷掉??導致功率不足,起動時帶不了需手動轉?

原始舊的 本打算使用 美國GORILLA GLUE 60ml 大猩猩經典萬用膠 接合(買了二年了很少用),試著看能用多久,過24小時後我有試著去用點力去折他但好像挺結實的?但我也不敢出太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台14吋嘗試修, 修不起來

感謝你,目前問題算是解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目前問題算是解決了。

真厲害 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回來去找了一下社區總幹事,問看是否有報廢的電扇,還真剛好有原來他們會自己留成色還可以的報廢品存放 ...

要來的這台很可能某組線圈有斷線,才會從75W變35W,而且不能自行轉動。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19717141246
14〞涼風扇用馬達 110V 60Hz 80W

网友:
到回收廠應該有很多拆下的馬達 買同一家的鋁殼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
小弟之前有遇到整台風扇超新的才剛過保固,就把他撿起來修,更換運轉電容之後他還要開最強的那段,然後用手幫忙她才會開始轉,我有拆開看軸心還滿滑溜的,也有上點油,請問這樣問題是出在線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