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量測金屬薄膜電容的心得分享

楼主(2020-08-21):
先前嘗試維修電子省電燈泡,按網路上的文章替換震盪電容(Polypropylene Film Capacitor)順利完修。
這顆電容以陽春LCR錶量測,僅能得知容值,而且和標稱差不多。
換句話說就是用陽春LCR錶,無法判斷它的好壞。
雖然說換掉就好,但是無法用其他方法證明它故障,心裡總是有那麼點不踏實。

失效的電容

後來參照站上大神們的文章,做了一個nA電流量測電路,總算明確地發現它的漏電流比正常電容大很多。
本來至此就可以收手,只不過每次量測就要接上兩組電源,一組電錶,想起來實在是懶懶的,於是就有了這一台。
DER EE DE-5000

緊接而來的問題是,量測電解電容好辦,將測得之ESR對照合理ESR表,就能輕鬆判斷好壞。
但其實我真正想要量的是金屬薄膜電容,隨手拿幾個正常與故障的來量測,問題來了,量測電解電容的經驗不能直接複製,
因為不論好的壞的,Q值都比電解電容大很多(好幾百),只好繼續再研究。

AN INTRODUCTION TO SELECTING FILM CAPACITORS
文章提到,現今薄膜電容最常見的兩種電介質分別是聚酯(Polyester/PET)和聚丙烯(Polypropylene/PP),
循手上電容找到製造廠商網站,發現他們的兩款主力產品,正好就是聚酯(PET)和聚丙烯(PP)薄膜電容。
分別下載了MFTD金属化聚酯薄膜电容、MPP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等兩款datasheet,拜讀比較之後豁然開朗。

金属化聚酯薄膜电容器 (MFTD)
資料來源

金属化聚酯薄膜电容器 (MFTD)

金属化聚酯薄膜电容器 (MFTD)

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 (MPP)
資料來源

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 (MPP)

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 (MPP)

MFTD金属化聚酯薄膜电容,損耗角正切(Dissipation Factor),也就是LCR錶中的D值,1Khz下最大不超過1%,10KHz下最大不超過1.6%。

MPP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損耗角正切(Dissipation Factor),也就是LCR錶中的D值,1Khz下不論容值,最大不超過0.1%,
100KHz下,按容值不同,從不超過0.4%(C<=0.1μF)到不超過2.8%(5.0<C<=10μF)不等。

以下幾點發現:
1.兩款電容在1KHz下的良品D值相差10倍(1% Vs.0.1%)。這衍生一個問題,因為 DE-5000 D值的解析度是0.001,
記得前面省電燈泡裡壞掉那顆電容?它就是顆MPP電容2.5nF,在1KHz下量測結果D值為0,
在100Khz下量者結果D值為0.005(0.5%),已超過0.4%,
所以量測MPP電容時,應該使用100Khz,避免因解析度不足而造成誤判。

2.如果能夠,盡量找到待測電容的datasheet。如不能,wiki上也有一張通表可以抓個大概。
圖片來源

网友:
塑料電容的殺手就是溫度,看燈泡內這顆故障電容的顏色都已經烤黑了。
室溫下很穩定且價格便宜但就是不耐熱,因為就是塑膠。

就以日常的塑膠袋來比喻就知道哪種塑料電容的優劣,便宜不能裝熟食的塑膠就是 PE,比較耐熱可裝熱食的就是 PP,所以 PP 電容的漏電損耗 DF 就是比較低,燈泡內也就使用 PP 電容來承受高溫。

平常我用 LCR 表(數字電橋)時也不會特別去查或記憶哪種電容的 DF 值應小於多少,我都是看等效並聯阻抗的大小比較直覺,阻抗高就是 DF 值小,當然的陶瓷或雲母電容的 DF 更低。

這顆雲母的等效並聯阻抗 15.59M 夠高,不用擔心會不會漏電了。

塑料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