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立扇維修請益

楼主(2020-08-22):
家裡有台立扇某天搖控突然無法啟動
想說拆來看看

插上插頭後, 無論用按鈕的方式還是遙控方式都無法啟動
先量電路板上的保險絲是通的
想說應該不是啟動電容,就是溫度保險絲壞了

拆下啟動電容,用簡單儀器量測出來大約是2.5uf的容量
因手邊僅有2uf的啟動電容,還比測出來的容量小,就沒有替換了
標示是3uf,這樣會太小嗎?

量電源線進來的與左方紫、紅、、黃、白線都有110V

辛苦拆機拆到溫度保險絲
結果一量是有導通的,代表溫度保險絲沒壞

至此沒招了,想請教一下可以朝那個方向維修?
還是真的就是馬達掛掉了呢?

网友:
上電,你要找到電在那斷點,才有辦法指點你下一步~~~~

网友A:
電路板左下朱紅色降壓電容拆下測量,容量應該低下很多。

查MCU IC資料,VCC供電要+5V才能正常工作。

按鍵開關也要檢查,換新最好。

网友:
按鍵開關+1

网友:
1. 你都量了...
  記得要寫出來...

2. 保險絲...
  可用電表電阻檔量 開路/斷路即可...

加油...

网友B:
  如果你說得無法啟動是指電源無法開啟,且電流保險絲正常,
那麼你檢查的方向錯了,運轉電容與溫度保險絲是跟馬達轉不轉有關,
跟無法開機無直接關係

你要檢查的是基板上的零件,大部分是降壓電容或是按鍵壞掉,建議兩個同時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板左下朱紅色降壓電容拆下測量,容量應該低下很多。

查MCU IC資料,VCC供電要+5V才能正常工作。

感謝回覆,開關有用蜂鳴檔測試過
按了之後會短路

降壓電容沒有測,等等拆下來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說得無法啟動是指電源無法開啟,且電流保險絲正常,
那麼你檢查的方向錯了,運轉電容與溫度保險絲是跟 ...

按鍵有用蜂鳴檔量過,應該是好的

等等來拆降壓電容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開關有用蜂鳴檔測試過
按了之後會短路

把麥拉電容拆下來量的結果是996nf

跟標示的250V/105K = 1uf = 1000nf 好像差異不是很大

不過查了一下sm3015a-am8b 的DataSheet
發現也有可能是IC壞了

因為在PIN-17 的VDD 我量不到電壓

网友:
你這應該有˙7805之類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麥拉電容拆下來量的結果是996nf

跟標示的250V/105K = 1uf = 1000nf 好像差異不是很大

紅色玻璃管基納二極體已損壞.

网友:
麥拉電容旁的電解電容沒有順便解焊量一下?

网友C:
哇~擺頭那邊也拆了~~藉這篇問一個馬達電樞的問題

我家風扇的馬達電樞(中間那根軸)可以前後移動達一定程度,這應該是異常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哇~擺頭那邊也拆了~~藉這篇問一個馬達電樞的問題

我家風扇的馬達電樞(中間那根軸)可以前後移動達一定程度 ...

我家風扇的馬達電樞(中間那根軸)可以前後移動達一定程度 ...

白色軸套或軸墊片磨損

軸套或軸墊片磨損

軸套或軸墊片磨損

拆開馬達加上軸墊片適度調整 ,使轉子置中不再過度前後移動。

馬達軸心 紙華司

网友E: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995-1-1.html

這一個是我上次維修的經驗,或許你的也是晶震壞了 一顆十元左右。
然後昨日我這一台又壞了,以據我的經驗應該這一次壞的是安規電容,那二顆黃色的,雖然比標稱值小了一點,但我深信他這二顆應該是元兇,我直接替換掉一它又復活了。
還有就是標稱使用3.0uf啟動電容,如果使用久掉到2.5uf 我的感覺是不可靠了,但如果手邊有2.5uf新的或許還可以暫用一下做測試,肯定能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995-1-1.html

這一個是我上次維修的經驗,或許你的也是晶震壞了 一顆十元 ...

感謝分享,剛剛把455晶陣換掉,結果還是沒反應

打算再買個3uf的啟動電容來替換看看,如果還是沒修好就決定放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剛剛把455晶陣換掉,結果還是沒反應

打算再買個3uf的啟動電容來替換看看,如果還是沒修好就決 ...

你這一塊機板應該不算太難修,幾個電組 電容都量看是否正常應該就能修好,一般控制ic 應該很難壞才是。

但我也是遇過比較麻煩的情況,我會自己改成搖控式的,較省事點。
你可以搜尋某寶,標示是220v用的,但110v照常可用,我自己也改了一組。
万能风扇遥控改装板

网友E:
還有即然溫度保險沒有損壞
你測一下進來的 110v 黑線還是白線 去搭著 紫紅黃 看有無歐姆 這一個是直接測電機是否有損壞 如果都沒有數字 那應該是燒電機了,但感覺應該是不會燒才對 只要電機不燒 都有維修的價值。
像我自己淘個搖控改裝板後又是一條活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風扇的馬達電樞(中間那根軸)可以前後移動達一定程度 ...

白色軸套或軸墊片磨損

原來有這種東西!!~~~

是這樣的,我家有幾台電扇運作時如果馬達俯仰角度在水平時,會發出空巄~空巄的聲音,

如果將馬達俯仰角度改變(抬高/壓低點)一些些噪音就會消失。碰到這問題直覺性認為是馬

達軸承失油,以WD-40、針車油加以潤滑後噪音一樣有。後來在清理時意外發現說中間的

電樞軸好像可以拉前推後的程度很大,是否因為如此造成馬達在水平運作時,中間那根軸

在前後飄移產生的噪音。所以只須將馬達俯仰角度改變後,讓軸不再前後飄移就不會有聲

音了............<PS電扇是廉價品1000/台有找那種>,不是國際牌、什麼DC直流那種..

网友:
在下之前的經驗, 查電路板查好久,結果是電源線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還有即然溫度保險沒有損壞
你測一下進來的 110v 黑線還是白線 去搭著 紫紅黃 看有無歐姆 這一個是直接測電 ...

感謝您的細心回覆,我會再測試看看!

那個萬能改裝板跟測電機的資訊非常有用!

网友:
另外一種方式提供你做參考
如果馬達沒有壞 而電路板又修不好的話
那就不要用電路板了  改成直接控制的方式
就像你圖片中的另一台電扇  也是直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麥拉電容拆下來量的結果是996nf

跟標示的250V/105K = 1uf = 1000nf 好像差異不是很大

繼續朝IC沒有電壓的問題往上尋,不外乎稽納二極體和降壓電容,他們負責提供IC所需電壓。

网友:
2# 3#  的建議若不去量, 你就只能玩猜謎 猜一個捉一個  等人報明牌

猜也是要 技術的...
LED 都不亮了  哪來餘力驅動 雙向晶閘管(TRIAC)使 風扇轉, 還啟動電容??

請在通電情況下, 量取電解電容上的DC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還有即然溫度保險沒有損壞
你測一下進來的 110v 黑線還是白線 去搭著 紫紅黃 看有無歐姆 這一個是直接測電 ...

測試結果,110V對紫紅黃
一條短路、一條開路

紫紅黃三條互測,結果都是短路的
看來真的是馬達燒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結果,110V對紫紅黃
一條短路、一條開路

有一條110v 對三條互測是會有歐姆的
一般都是200內,從大到小代表的就是風速度小到大。
如果這樣子沒錯的話 馬達基本是好的,除非轉子有問題,但依你說壞的情況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這一塊機板應該不算太難修,幾個電組 電容都量看是否正常應該就能修好,一般控制ic 應該很難壞才是。

感謝大大的分享,把電路板上除了IC之外的元件都測(換)過一輪

後來果斷買了您推薦的風扇通用萬能板來裝上後

果然藥到病除,已經完修了!

再次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