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W2760hs 畫面異常求助

楼主(2020-08-22):
BENQ GW2760hs 正常使用中,突然畫面變亮,且畫面上方約0.5cmㄒ顯示內容跑到下方去,並且螢幕右方約5cm畫面較暗,且有很淺的橫細紋
請教各位,這是哪邊的問題呢,謝謝

畫面上方約0.5cmㄒ顯示內容跑到下方

電源開啟畫面

右方約5cm畫面較暗,且有很淺的橫細紋

网友A:
首先要確定是電腦出問題還是螢幕出問題~
如果有第四台的機上盒可以拿來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確定是電腦出問題還是螢幕出問題~
如果有第四台的機上盒可以拿來測試看看~

我有拿別的螢幕測試過,且也買了新螢幕,畫面正常的,現在這GW2760HS想試著修修看,
已拆機,目測主機板電容沒突起,還沒時間測試。希望各位大師能給個方向,如果是面板問題,
就不浪費時間修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