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改裝教學] TIERRA 倒車顯示+閱讀燈LED化

楼主(2020-08-22):
20200822-DIY倒車顯示+閱讀燈LED化
前幾天買了兩家不同的"後照鏡型"前後雙錄行車紀錄器,
結果都是壞的<一個壞後鏡頭、一個壞變壓器>害我拆裝兩次,好顯是DIY.不然如果請人加裝工錢就不知道浪費多少了,所以我就把後照鏡型的倒車顯示排除了(不良率太高,後續妥善率很差)...
從蝦皮買了這組最便宜的倒車組(4.3吋螢幕+線組+後鏡頭)這才三百多元台幣
它的電源也最簡單,給電就顯示,斷電就關閉
所以查了手冊,紅黃(倒車燈電源)+黑色(地線)
接上去就會顯示了
這次被教乖了,先用電源供應器給電,看看機器是否正常,順便測量電流(0.15A),所以保險起見用0.2A保險絲,避免車上其他物品因為機器故障燒掉(做個保護)
左邊後車燈直接剝皮(不剪斷),用環繞+焊接得方式取電(其實這個技法是電工方面學來用的,中間分路接續法,不剪斷電線就能減少故障點)其餘的接線用熱縮套包一包加上電工膠帶做兩層保護
線路是走A車柱-->車頂-->後面音響孔,因為先前兩次裝的經驗所以很快就穿好線了
改了以後調整鏡頭就能用了!打R檔給倒車燈電源就會啟動

(如果想一直啟動,或是想開開關關,其實可以吃其它地方的電,要參考手冊找線路)
然後順便把閱讀燈修理(左右的按鈕很難按)拆開才知道原來是這樣按鈕開關用"剎車碟盤清潔劑"噴一噴按個幾次就回復正常了(正常是要用電子清潔劑但我沒有買,因為道理是一樣的,利用快速蒸發的烷類清潔接點)
左右小燈泡是T10的,中間大顆的是33mm
跟倒車鏡頭組一起買的led也裝個保險絲(量起來是0.25A,所以用0.5A保險絲)避免以後故障損壞其它電路
其實車內保險絲盒也有電燈的保險絲(10A).但是那個電流太大了,我比較龜毛都用剛好的保險絲,馬上就會燒掉保護迴路
改上LED以後車內變亮了!真的差很多
不過我發現有個有趣的地方就是DOOR開門亮燈的功能
改成LED以後,關門會延遲5秒才完全熄滅,
一開始我還以為故障了,量電壓才發現是電腦的判斷阻抗改變.所以LED放電完才會滅,
花沒多少錢,DIY六百元有找

网友A:
怎不直接改安卓機,把倒車顯示、行車紀錄器、胎壓偵測、導航、音響都整合,我的倒車顯示是在加一顆單鏡頭的紀錄器,滿方便的,擋風玻璃前面不用多不必要的設備一堆,阻礙視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不直接改安卓機,把倒車顯示、行車紀錄器、胎壓偵測、導航、音響都整合,我的倒車顯示是在加一顆單鏡頭的 ...

其實也滿想的
但是考慮到後續的設備故障(花千元鈔票買的安卓機)也許用不到幾次
開車都只是聽聽收音機跟cd
就先裝個最便宜的顯示到車而已
說真的這個三百多元 壞掉個幾組 也還是划算
尤其lcd會有偏光膜壞掉的問題(在高溫的車上更快)
有句話說 想要的很多,必要的不多 想一想是真的呀~~
但是高科技的整合車機是滿讚的! 也是有些缺點(例如功能多合一) 只要機器掛了 全部都不能用了
下次有餘錢 會來裝裝看的!! 感謝建議 其實也想過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也滿想的
但是考慮到後續的設備故障(花千元鈔票買的安卓機)也許用不到幾次
開車都只是聽聽收音機跟cd ...

我車上裝的ANDROID車機已經用快4年了!!  還是很好用,就是空間快不夠了!!

這是2017年我剛安裝時的照片,只選部分出來

車前的雜物全清空,原本有螢幕、行車紀錄器、倒車顯示那些

ANDROID主機的行車紀錄器畫面

倒車鏡頭

另外加裝的倒車顯示錄影設備,我把畫面也整到ANDROID主機裡,隨時能調閱

改這個很簡單的,只是拉線會比較累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車上裝的ANDROID車機已經用快4年了!!  還是很好用,就是空間快不夠了!!

這是2017年我剛安裝時的照片, ...

能問一下安卓主機型號嘛? 我來查資料研究看看

网友B:
最近這幾天...
也去日常用品百貨(含五金),
買了汽車小燈改LED(99元)...
裏面有三個轉換頭(A,B,C + LED)讓你選,
跟你拍(最後幾張)的圖都一樣
(原來是一樣的車,難怪燈具很眼熟...)

我沒有加裝保險絲...
晚上看很亮(白天則沒什麼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這幾天...
也去日常用品百貨(含五金),
買了汽車小燈改LED(99元)...

原來是車友嗎XD

我覺得這種東西很不靠普,因為18LED燈朱的我用在後車斗.才測試十分鐘發現滿燙的,所以我直接貼在汽車金屬上幫助散熱
反而內部閱讀燈那塊48LED的熱度比較低
最好是都加上保險絲,因為這種東西便宜省過頭了,必須要自己加上一些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問一下安卓主機型號嘛? 我來查資料研究看看

這台很久了,已經沒出了!!  我自己也找不到連結了!!

网友:
jazz00040很專業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車友嗎XD

我覺得這種東西很不靠普,因為18LED燈朱的我用在後車斗.才測試十分鐘發現滿燙的,所以我直 ...

這兩周用下來, 用在車內(燈)與開門同步
晚上很亮很有用 (回不去了,之前傳統燈泡,黃光且亮度不到一半)...
感覺LED很亮(可能會熱)...可以設兩段,平常半亮或七分亮(不發熱可以用更久)...

auto(與開門同步)的車內燈,一般不會亮太久(不會有過熱問題)
除非你一直開在on找東西或開燈滑手機....

剛換燈LED的時候,在車內整理,開燈比較久,LED燈有稍維熱度
但比其原來傳統燈泡,又不怎麼亮,且又會燙人...就還好...

                 / -----   R  ----+
(正) --------   ---------------+------ LED ---- (負)
              SW (開關)

接個三切(還是叫雙切)開關,接個電阻可以有半亮(七分亮)的切換...
嗯, 是不是老了,有想法,沒辦法(懶得動)...
可能開關沒有位置(空間)可以放或要破壞外殼...等等,就算了(懶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