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兩顆mcu是否可以讀code

楼主(2020-08-23):
第一顆
H8S 2144系列(我有稍微上電量一下,boot mode似乎操作在advanced模式,本身的rom+外部flash)
本身沒有用過瑞薩的燒錄器及操作軟體

這個好像是舊的hitachi HD系列

第二顆
analog device
adsp-21065 這顆跟上面的好像也有分boot mode ,只是沒看到額外的flash所以應該是只有內部的
由於這顆軟體要授權我沒辦法點開來看到底可不可以,然後除錯器很貴....

麻煩有用過的大大可以解答一下嗎謝謝

网友A:
沒用過呢。但沒聽過 MCU 會不能自己讀自己的,不然跑 table 的話要怎麼辦?

另外,為什麼要用偏門的 IC 呢?基本會沒人用的理由樓主也寫了一些……老闆指定請老闆出錢,自己選定當然就是自己掏錢啦!

网友:
H8系列從HITACHI時代到現在都還在使用,早期的H8系列沒有程式碼保護,但只能拆下來用Programer讀取,boot mode雖然是在線操作,只能erase跟燒錄程式碼,還沒遇過可以在線回讀程式碼的H8系列,除非應用程式有留這個後門。

舊的H8系列拆下來用有支援的萬用燒錄器有機會讀得出來,但TQFP-100 PIN要完整拆下來還要整腳有點難度,還要找得到跟該型號燒錄器配合的H8S-2144轉接座。

後期有程式碼保護功能的H8系列,一經設定保護之後連programmer也讀不出來。

HITACHI/RENESAS各型號程式碼保護功能與設定方法沒有寫在規格書裡,以前要另外簽屬書面才會給,還要切結不能外流,所以類似河洛這種製造萬用燒錄器的公司,即使知道保護功能也不會把保護功能做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用過呢。但沒聽過 MCU 會不能自己讀自己的,不然跑 table 的話要怎麼辦?

另外,為什麼要用偏門的 IC 呢 ...

樓主應該是想把內部的程式碼讀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應該是想把內部的程式碼讀出來。

對的,只是要他的2進位的程式碼,因為只是要修而已。

之前都是用altera跟xilinx 比較早期的cpld  可以讀回來...

目前回覆是舊H8系列有機會

剩下analog device有沒有大大用過類似系列或他的產品...能不能抓回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的,只是要他的2進位的程式碼,因為只是要修而已。

之前都是用altera跟xilinx 比較早期的cpld  可以讀 ...

讀回機械碼來修改很難吧?遇到用高階語言編譯之後的二進位碼更難。

如果是維修只是複製是比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讀回機械碼來修改很難吧?遇到用高階語言編譯之後的二進位碼更難。

如果是維修只是複製是比較容易。

維修用,僅複製不修改內容

不知道有沒有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維修用,僅複製不修改內容

不知道有沒有方法

就是要找到有支援的萬用燒錄器,與H8S 2144轉接座就可以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維修用,僅複製不修改內容

不知道有沒有方法

掏寶找應該會有 以前有看過

网友:
可以直接問兩家的代理商,問問軟體開發工具需要多少錢 ?  最近有些CPU 廠商,如 TI, ARM 的開發工具都很便宜,且多是JTAG介面, 開發工具太貴廠商要推 CPU 也是一大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