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心情100的啟動盤

楼主(2020-08-23):
有大神可解,這款車是啟動盤還是伸縮惰齒輪,車齡有老了所以零件都自己換,問題是我拆完傳動,想拆裡面的啟動裝置,那個大齒輪無法拆下,也沒有牙可用特工拆,因為最近都用踩發,有時好發有時踩到腳都腫了,還是發不動,有前輩可請益嗎,感恩

楼主:
不好意思,補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這樓有解,供大大參考.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60&t=4562534

這有六角螺帽可用特工拆,我的沒六角螺帽,也不知道這是怎樣固定的,難道我的是在電盤裡,牽去機車行都說這可能沒零件不想修,只好自己搞~~~謝謝

网友B:
首先,你的圖片要注意,怎麼會有副檔名出現,要改善一下,要不然管理員會來關心一下。
至於那個起動盤,一定要拆嗎,我不知道你要換什麼,如果沒有要換傳動軸,應該不用拆那個起動盤,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有六角螺帽可用特工拆,我的沒六角螺帽,也不知道這是怎樣固定的,難道我的是在電盤裡,牽去機車行都說這可 ...

你的車型,跟01的不一樣,

网友C:
我的心情傳動是這樣,沒有那個大齒輪
不過最近花好幾千元換了傳動.電系..許多零件,連化油器也換了,時速只有30,再摧油門只會一直頓快要熄火,還會放炮
應該引擎有問題,不修了

最近七期環保車補助好多,要來換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補上照片

要特工勾入那四個孔拉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心情傳動是這樣,沒有那個大齒輪
不過最近花好幾千元換了傳動.電系..許多零件,連化油器也換了,時速只 ...

借顆CDI試試

网友D:
+1
認同更換CDI
應該是即將壞掉的徵兆
化油車比噴射車強,回收很可惜
再來整顆如果壞掉就會發不動了,可能就會開始被騙換電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補上照片

這邊有人用特工拆
https://b47217.pixnet.net/blog/post/87812879

這種特工吧...
圖片來自沒屋頂賣家.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51885740311

网友:
有換原廠的,才騎2000多公里而已
點火線圈.火星塞也是換原廠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
認同更換CDI
應該是即將壞掉的徵兆

有想到的可能零件都換過了
本想送修化油器給專門修的,但老闆跟我說你換了這麼多零件,為何不直接去買一顆新的化油器來換
所以我另外買了,裝上去還是一樣,反而更慘,本來速度還有4.50,變成2.30
再換回去舊的化油器,還是只有2.30而已,我懷疑是小縮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想到的可能零件都換過了
本想送修化油器給專門修的,但老闆跟我說你換了這麼多零件,為何不直接去買一 ...

會吃機油排煙嗎

网友C:
一直拉轉有時會放炮,還有一些黑煙
時速2.30就開始頓,甚至會感覺快熄火,得回油反覆催油門才會不熄火,就這樣一直重複

機油以前700進700出
最近一次700進640出

wdchiou大,不好意思
這篇變成我在問問題了

网友:
wdchiou大,您應該是要用這種特工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518857403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圖片要注意,怎麼會有副檔名出現,要改善一下,要不然管理員會來關心一下。
至於那個起動盤,一 ...

我也不知道怎會有副檔名?另外我的車無法用電發動,啟動馬達空轉,有查過相關的文章,有兩個相關零件,啟動盤,伸縮惰齒輪,只是不確定是在電盤內(要拆發電機,漏機油),還是在傳動內,感謝大大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邊有人用特工拆
https://b47217.pixnet.net/blog/post/87812879

感謝大大,終於有解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拉轉有時會放炮,還有一些黑煙
時速2.30就開始頓,甚至會感覺快熄火,得回油反覆催油門才會不熄火, ...

沒關係的,你的問題我也遇過,我是換CDI(電子啟動器吧),換新的就好了但要注意要換對型號,我之前換錯騎沒一個月又壞了,我換過整流器,繼電器,啟動馬達,化油器旁的阻風門,沒換化油器,目前是啟動盤掛了,只能用踩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拉轉有時會放炮,還有一些黑煙
時速2.30就開始頓,甚至會感覺快熄火,得回油反覆催油門才會不熄火, ...

1000公里少個50cc都算正常的

网友E:
跟您說個不幸的消息,車行沒騙您,您這個啟動離合器是特規的

圖上有料號,找正廠零件經銷商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關係的,你的問題我也遇過,我是換CDI(電子啟動器吧),換新的就好了但要注意要換對型號,我之前換錯騎沒一 ...

心情100 CDI有A3A和A3F兩種

之前車主用KYMCO的KHC4都正常,還可以騎到快90
後來騎幾年後容易熄火,去年我換成SYM A3F的CDI
2千多公里後就變這樣,如果型號不對照理應該當下就有問題才對
目前詢問其他賣家看看,是否我買的A3F是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00公里少個50cc都算正常的

我有一台G-MAX 200
1000cc進650cc出,一樣正常在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G-MAX 200
1000cc進650cc出,一樣正常在騎

也可以正常補機油就能騎,只是積碳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心情傳動是這樣,沒有那個大齒輪
不過最近花好幾千元換了傳動.電系..許多零件,連化油器也換了,時速只 ...

你應該是125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正常補機油就能騎,只是積碳問題

我的積碳應該也是很嚴重,以前還可以騎到120.130,現在大概100出頭而已
里程表翻一圈了,加減騎囉

网友C:
我的是2002年心情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情100 CDI有A3A和A3F兩種

之前車主用KYMCO的KHC4都正常,還可以騎到快90

我之前去材料行買,老闆直接拿GY6型的給我,當時根本不懂直接換上去,油催不上去,一宜頓頓的情況立馬消失了,
是後來又發生油催不上去,才上網去查,心情100CDI有分A3A(小顆),A3G,A3F(大顆),而之前GY6應該是心情125用的所以不同型號安裝當下感覺是可以的(我猜應該是同樣S牌),但用沒幾個月就掛了,以上個人經驗,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2002年心情100

你的心情100還可以騎到100?,太狠了,我的騎到70感覺這台小車車快解體了說,很多螺絲都掉光了
另外你如果拿掉傳動前的普利盤,裡面應該跟我的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您說個不幸的消息,車行沒騙您,您這個啟動離合器是特規的

謝謝,所以我的啟動盤,或是伸縮齒輪,那顆陀螺型的,是在傳動裡面,而不是在電盤裡面?問過好幾間車行,有的說在電盤裡,有的說在傳動裡,車行幫我問原廠都說是在電盤裡?????DIY搞的頭大了

說明一下我的車症狀,啟動馬達空轉,有拆過啟動馬達上面的齒輪沒磨掉,應是裡面的齒輪滑牙,所以要換電盤裡啟動盤(濕式)或是傳動裡(乾式)伸縮齒輪,傻傻分不清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心情100 CDI有A3A和A3F兩種

之前車主用KYMCO的KHC4都正常,還可以騎到快90

我有電子的心情100  CDI 可以借你試試

网友:
看馬達朝的方向就知道什麼式,你的是伸縮齒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所以我的啟動盤,或是伸縮齒輪,那顆陀螺型的,是在傳動裡面,而不是在電盤裡面?問過好幾間車行,有的說 ...

啟動馬達有換過嗎?馬達內部壞掉也有可能
我這有三陽-心情_高手修車手冊 電子檔需要嗎?
你這應該是傳動裡的伸縮齒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去材料行買,老闆直接拿GY6型的給我,當時根本不懂直接換上去,油催不上去,一宜頓頓的情況立馬消失了, ...

經再與其他賣家確認,我這台是用A3F大顆的CDI沒錯
我曾裝過GY6小顆的,一發動就是燒保險絲,燒三顆保險絲就不敢再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心情100還可以騎到100?,太狠了,我的騎到70感覺這台小車車快解體了說,很多螺絲都掉光了
另外你如果拿 ...

不是啦,我說騎到100以上,是我另一台G-MAX200

今天早上我已經去車行買新車,心情100騎去車行繳舊報廢了
只是原本時速剩下20.30,今晚騎去車行居然很順可以騎到50,似乎想證明它還不老
但後悔也來不及了,手續都辦好,新車也牽回家了,感謝它陪伴我好幾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電子的心情100  CDI 可以借你試試

謝謝您,但今天我已經買新車,心情100也騎去車行報廢,新車也騎回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所以我的啟動盤,或是伸縮齒輪,那顆陀螺型的,是在傳動裡面,而不是在電盤裡面?問過好幾間車行,有的說 ...

這顆一般稱作啟動陀螺,您用錯關鍵字所以找不到
這顆從大路易時期就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經再與其他賣家確認,我這台是用A3F大顆的CDI沒錯
我曾裝過GY6小顆的,一發動就是燒保險絲,燒三顆保險絲 ...

CDI有分直流跟交流的.....直流比較大顆.

我的心情100是A3A的,是用小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CDI有分直流跟交流的.....直流比較大顆.

我的心情100是A3A的,是用小顆的.

原來是這樣
好奇同一車款,為何有的用交流有的用直流
這台好像早幾年生產都用大顆,後期都小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原來是這樣
好奇同一車款,為何有的用交流有的用直流
這台好像早幾年生產都用大顆,後期都小顆的 ...

DC-CDI 與AC-CDI 差別
https://blog.xuite.net/chamberpl ... +%E5%B7%AE%E5%88%A5

网友:
引用 网友G:
DC-CDI 與AC-CDI 差別
https://blog.xuite.net/chamberplus/twblog/124871289-DC-CDI+%E8%88%87AC-CDI+%E ...

長知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啦,我說騎到100以上,是我另一台G-MAX200

今天早上我已經去車行買新車,心情100騎去車行繳舊報廢了 ...

早知道會調到台中工業區最頂端支援,
也買G-MAX200就好了,
JBUBU騎向上路好軟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知道會調到台中工業區最頂端支援,
也買G-MAX200就好了,
JBUBU騎向上路好軟腳啊... ...

爬坡重扭力
G-MAX200 8年前我看到有自售二手的,4年車騎不到6000公里,38000元
就趕快賣掉騎一年的GT125換車
真的蠻不錯的,里程數已經翻一圈了依舊好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