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USB 網路卡抓不到的問題

楼主(2020-08-23):
大家好,來問個主機板抓不到USB 網路卡的問題。
下圖這台DELL 電腦是向甲朋友"借來的",NEC 電腦是向乙朋友"A來的",因為我在家不常上網,所以電腦要裝USB 無線網路卡,然後把手機的網路分享使用。

下方這支無線網卡是我的,我把它接在DELL 上面工作一超過一年,至今仍頭好壯壯服役,因為這台電腦有可能會被要回去,所以想把無線網卡裝在NEC 電腦上,不過裝置管理員抓的到不明裝置,我裝上驅動程式都無法認出,不管用原廠的光碟安裝或從網路下載新版都一樣,請排除我不會安裝這個選項,也排除試別的USB插座,因為我都試過了。

早上跑到離我家最近的EdwardHsu123 家裡"借無線網卡"試試看,就是下圖的ASUS 無線網卡,一次就裝上了,可是好像不太穩,用一段時間會斷線,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可能是什麼原因?

※看來我得先把借我DELL 電腦的朋友打入黑名單,他才不能LINE 給我,同時為了不讓他堵到,我得跟烏骨雞學姐說他來找我時,就說我不在.........

网友A:
試試看以下三種方法,看能否改善:
1.BIOS更新
2.作業系統修正程式更新。
3.主機板晶片組修正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以下三種方法,看能否改善:
1.BIOS更新
2.作業系統修正程式更新。

BIOS 及作業系統原本就已更新,我再來找看看有沒有主機板晶片組修正。

网友:
抓個 UBUNTU 用 LINUX 光碟/USB開機, 試試看是否硬體衝突

网友B:
難怪學姐都說你不在。
可以不插前面,插後面,有可能電壓不夠,或是USB網卡有問題,或是USB網卡拿去試別台主機,試試

网友C:
作業系統是Win7以後嗎?
無線網卡官網驅動還有得抓嗎?
無線網卡裝回去DELL正常嗎?
接NEC在裝置管理員有出現驚嘆號嗎?換別的USB孔呢?

网友D:
有確定 USB 網卡 在別台 電腦上 是不否 正常 ? (多試幾台)
很多 時候是 USB 的 電流 似乎不足~

比較常遇到的是 USB 網卡會降速~ (直接變成 USB 1.0)
有時 換別台 電腦 又可以正常 ~

网友E:
直接接到主機板的usb 2.0 port看看,不要經過排線到主機面版。

网友:
這種小USB網卡如果使用度高,例如:掛網下載、太操的話,偶爾會熱當..重插拔又會正常,

剛好老大也不是一直掛網,算適合

网友F:
USB電壓不足,建議無線網卡接USB HUB,有變壓器的那種,再接上電腦

网友G:
該說的都被說完了.........我旁邊圍觀{n_146:}

1.告知作業系統

2.告知兩台主機、主機板晶片組型號

3.安裝時盡量不透過延長線、機殼面板插孔,直接插主機板USB

過熱問題~~如果DELL那都沒有,NEC那應該也不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難怪學姐都說你不在。
可以不插前面,插後面,有可能電壓不夠,或是USB網卡有問題,或是USB網卡拿去試別台 ...

都說排除我不會安裝這個選項,也排除試別的USB插座,因為我都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業系統是Win7以後嗎?
無線網卡官網驅動還有得抓嗎?
無線網卡裝回去DELL正常嗎?

是Win10

正常
有,請排除我不會安裝這個選項,也排除試別的USB插座,因為我都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確定 USB 網卡 在別台 電腦上 是不否 正常 ? (多試幾台)
很多 時候是 USB 的 電流 似乎不足~

網卡是正常的,拿去裝在筆電上也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接到主機板的usb 2.0 port看看,不要經過排線到主機面版。

前面、後面的USB都試過了,這台NEC 有2個3.0,其它都是2.0,我都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電壓不足,建議無線網卡接USB HUB,有變壓器的那種,再接上電腦

那我再去A 有帶電源的USB HUB 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該說的都被說完了.........我旁邊圍觀

1.告知作業系統

兩台都是Win10,看來先找有外接電源的USB HUB,看看是不是電源不夠的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面、後面的USB都試過了,這台NEC 有2個3.0,其它都是2.0,我都試過了。

是不是USB孔很少用,有氧化了?多插拔幾次,或是用細砂紙折小到可插入,打磨幾下,或許有效果。

网友C:
所以裝置管理員有抓到出現驚嘆號,但無法驅動嗎?
這樣官網驅動程式無效嗎?
他出現驚嘆號的訊息是什麼?

网友I:
  裝置管理員內 所有 USB Root Hub, 及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及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解除安裝.

  重新開機進作業系統, 上述裝置確認皆安裝好後, 插入網卡後試看看.

网友J:
我記得 wish大有拿好幾台路由器出來標,如果有舊的無線路由器的話,看看能不能設定成 AP client。
電腦用網路線接路由器,把無線路由器當無線網卡使用。

沒有無線路由器就去找朋友聊天,自然就有了。

网友K:
這應該是USB的電壓過低,USB電壓正常範圍為4.75V ~ 5.25V,不過當電壓低於 4.8xV 時,部份耗電力較高的產品會無法使用或不穩定。

网友L:
WIN10的話,可能還要對照一下版本號
不同版本號的WIN10可能會有不同的驚喜

開始功能表 -> 設定 -> 系統 -> 關於
這邊可以查詢到WIN10的版本號

网友M:
USb 網卡驅動程式線安裝
關機插好網卡再開機

或是使用USB 網路共享

https://perfectshow.pixnet.net/b ... B%E9%9B%BB%E8%85%A6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USB孔很少用,有氧化了?多插拔幾次,或是用細砂紙折小到可插入,打磨幾下,或許有效果。 ...

那台NEC電腦是庫存機,是從原封箱拿出來的,插座每個亮晶晶,所以排除氧化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裝置管理員有抓到出現驚嘆號,但無法驅動嗎?
這樣官網驅動程式無效嗎?
他出現驚嘆號的訊息是什麼? ...

這個下次我裝起來再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裝置管理員內 所有 USB Root Hub, 及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及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解除安裝 ...

謝謝,我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記得 wish大有拿好幾台路由器出來標,如果有舊的無線路由器的話,看看能不能設定成 AP client。
電腦用網 ...

真是聰明,這個方法我從未想過可以如此做,如果可以由網路線,那或許可以解決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應該是USB的電壓過低,USB電壓正常範圍為4.75V ~ 5.25V,不過當電壓低於 4.8xV 時,部份耗電力較高的產品 ...

USB電壓過低或許有可能,不過這個小網卡一定不是高耗電力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L:
WIN10的話,可能還要對照一下版本號
不同版本號的WIN10可能會有不同的驚喜

我看是1903

楼主:
引用 网友M:
USb 網卡驅動程式線安裝
關機插好網卡再開機

這我也沒有試過,我再來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NEC電腦是庫存機,是從原封箱拿出來的,插座每個亮晶晶,所以排除氧化的問題 ...

試著插一張USD擴充卡,或許是晶片衝突。

网友:
排除使用者問題,我們會檢查:
1. USB device 先去檢查裝置管理員裏這個問號 device 的 VID/PID 有沒有正確被辯認到,如果  VID/PID 數值不對的話必然是 usb controller hardware issue~包含現今內建 hub的 trace 設定值,內建usb hub trace 設定值是由 bios 更新。
2. PID/VID 正確時,會去看 driver是否可以被安裝正確,不能安裝正確表示 driver 沒找到正確的。
3. share irq 問題,這算是相容性問題,雖然pci irq是可以為共用的(shard irq),但很多時後是有相容的問題,由 bios setup menu 調整成特定controller獨立使用特定irq是一種 notebook BIOS 常用的方式。
4.電源管理問題,很多devices在這塊有可能有狀況(工程板/初版/有問題版),通常這種問題就是去把它的電源管理開掉(always S0 state),不讓devices 去睡覺。USB devices idle 時就會去睡覺。

网友:
1903版本的話,有找到一個issue,跟這各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網址可以參考下面
https://www.techtimes.com/articl ... 03-breaks-wi-fi.htm

節錄裡面內容

Both Microsoft and NEC identified incompatibility issues with some Intel Centrino 6205/6235 and Broadcom 802.11ac Wi-Fi chips in NEC computers that operate using updated versions of Windows 10.

"The Wi-Fi driver may have a yellow exclamation point in device manager."

看起來是,WIN10 1903版本,跟某些NEC電腦,在INTEL CENTRINO 6205/5235以及BROADCOM 802.11AC WIFI晶片上有衝突,可能會在裝置管理員裡面出現黃色驚嘆號

To mitigate Wi-Fi issues related to KB4515384, Microsoft tells users to disable and re-enable their adapters in the device management window.

Until the company comes out with an effective patch, this method may be the only way for Windows users to work around the problem at the moment. However, they would have to do it every single time they boot their computers, which could become annoying to some users.

在沒有有效的更新之前,使用者可以在裝置管理員裡面停用/再啟用 WIFI網卡裝置,可能可以使用

但是,每次重開機要再做一次動作

嗯,一種逼瘋使用者的節奏

不確定是不是剛好遇到這問題就是了.

网友:
NEC 主機晶片與 win10 不相容

网友(2020-09-26):
这种稳定性问题除去供电和接触因素外,一般就是兼容性导致,声卡显卡网卡都碰到过这类问题,一般都是通过尝试驱动的不同历史版本,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可以拿手機傳輸線直接接在電腦上,手機打開USB網路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