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 DPS-230PB 电源的5VSB只有1.6V

楼主(2020-08-24):
一台FUJITSU机子的电源是 DELTA DPS-230PB A,不开机了。
测量其+5VSB只有1.6V,高压正常335V。
测量TNY278,EN为2.46V,BP为5.75V,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端 2个脚都是1.6V,与EN相连的端2.46V和对地端0V。
拔掉该电源的供电,通过外接+5V电源 到+5VSB端,电流微乎其微,开关变压器往后应该没有问题。
会不会是TNY278不良,造成只能输出1.6V?
哪位朋友能提供下这个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
你插220V的電?

楼主:
是的,我这边是220V。

网友A:
+5VSB通常是獨立迴路,應該與TNY278無關,請再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SB通常是獨立迴路,應該與TNY278無關,請再確認一下。

是独立回路,由TNY278直接驱动辅助开关变压器后,半波整流滤波后产生。TL431加光耦回馈到该芯片来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
先把那一路的電容都換了,再試試!!

楼主:
低压侧的换掉了,没变化,高压侧跟IC相关的就2个贴片的,没参数。

楼主:
买的5个TNY280到了,比TNY278的功率大点,可直接代换。
换上后+5VSB由1.6V变到了1.83V,困惑

网友:
還是有圖會比較好討論吧?這樣聽起來像是5V有短路的

网友:
試試查看穩壓回饋電路,尤其是光偶和431要注意

楼主:
拍了个图,1.83V 和 335V 是更换成TNY280后的测量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拍了个图,1.83V 和 335V 是更换成TNY280后的测量值。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谢谢提醒,以后会注意的,拍照上传本来就很麻烦的,学会之前尽量不发图。
上面发的这个不规范的贴图,我找了半天都不知道怎样编辑,只好麻烦请老大帮忙编辑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以后会注意的,拍照上传本来就很麻烦的,学会之前尽量不发图。
上面发的这个不规范的贴图,我 ...

可以在貼文練習區練習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貼文練習區練習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谢谢!刚刚发现另外一个主贴直接被锁定了,也就是已经连犯2个错误,不敢再发帖了,要是一不小心账号也封了就没的玩了。其实我们这边更严厉,微信微博说错话都是直接封帐号的,以后我多看看也是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了个图,1.83V 和 335V 是更换成TNY280后的测量值。

建議 431 先換了!!

网友D:
ZD902 或是 旁邊那個 立式插件電容 電解液乾了
容量減少 導致BP/M 提前限流

實驗: 你先拿一個0.1uF電容加併電解電容    隨便哪一種塑膠薄膜電容 耐壓都會夠用
若是對了 應該能立刻看到輸出有變化

補充內容 (2020-8-29 01:19 AM):
...容量減少... ,應該說是 ESR 增大 導致充電不足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其实我已经换掉了,+5VSB电压到了6.01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ZD902 或是 旁邊那個 立式插件電容 電解液乾了
容量減少 導致BP/M 提前限流

参照你的建议,更换了ZD902链路上的C902,+5VSB终于回到了5.011V,终于正常了。
正反向测量拆下的电解电容,也没发现异常。于是换机械表,用烙铁稍微加热电容引脚,指针乱跳。

楼主:
结论:C902不良,导致TL431无法承受过压浪涌冲击损坏。
在此感谢 benson1206、eson0724 和 SIMON1016 3位深资大佬,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论:C902不良,导致TL431无法承受过压浪涌冲击损坏。
在此感谢 benson1206、eson0724 和 SIMON1016 3位深 ...

恭喜!!

网友:
恭喜終於維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