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熱水器入口加上活性碳除氯

楼主(2020-08-24):
在熱水器的入口加上十寸活性碳濾心去除氯,
水中餘氯加熱後水蒸氣有毒,
不管真假加上這道濾心試試看:
之前想這麼做一直怕濾殼兩分進出水口水流速會受影響,
最近才知道有四分可採用四分自來水管零件,
出水量不受影響, 氣味有否改變等待時間驗證.

网友A:
想省力可以改採蓮蓬頭端用活性碳的方式
只不過都不便宜

网友B:
熱水有活性碳過濾但是熱水進入浴室與冷水混和後
我想到了冷水部份沒過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水有活性碳過濾但是熱水進入浴室與冷水混和後
我想到了冷水部份沒過濾 ...

這我也有想過,
能減少 1/2 就減少 1/2 也沒辦法,
大樓公寓不知道要在那裝全戶式濾水器,
管線間拉進浴室過濾再拉回管線間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省力可以改採蓮蓬頭端用活性碳的方式
只不過都不便宜

那種蓮蓬頭用不久就會被家人摔壞,
也有人說活性碳不耐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也有想過,
能減少 1/2 就減少 1/2 也沒辦法,
大樓公寓不知道要在那裝全戶式濾水器,

水壓夠大的話
可以調整恒溫熱水器的溫度
浴室不開冷水混合只需開熱水恒溫使用
我有些客戶都是這樣使用
另外有些大樓會把水開關設在浴室天花板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我也有想過,
能減少 1/2 就減少 1/2 也沒辦法,
大樓公寓不知道要在那裝全戶式濾水器,

大樓公寓 不是都單獨水表
水表處就是該戶的水管源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樓公寓 不是都單獨水表
水表處就是該戶的水管源頭

頂樓水表進水處有加蓋沒得塞,
就算沒加蓋按照經驗空間都很小,
算是公共區域不能放私人物品.

网友:
家中目前使用回收場收的這台可過濾氯的沐浴用過濾器
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頂樓水表進水處有加蓋沒得塞,

算是公共區域不能放私人物品.

  就算允許安裝, 不建議 "全戶除氯".

  管線內餘氯有抑菌的效果, 或多或少也可以去除食材中的部分農藥. 自來水加氯非有害無利.

  若是怕沐浴加溫氣化自來水中 (可能有) 三鹵甲烷, 可採用兩項對策: 控溫 & 通風.

  水溫 < 60°C (60°C <= 三鹵甲烷沸點 <= 70°C).

  浴室開窗或抽風.

  上述皆做到, 除氯與否…對人體影響有限.

  個人觀點, 供參考.

网友:
個人認同管線內餘氯有抑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