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000年 tierra 的 閃光器relay, 請問各位先進,是在哪個位置嗎?

楼主(2020-08-25):
2000年 tierra 的 閃光器(flasher) relay, 請問各位先進,是在哪個位置?找了好久找不到,求救各位,謝謝.

楼主:
補一下照片,沒看到有turn這個字眼,只有HAZARD警示燈這個,但是它是保險絲,不是繼電器,跟各位請教,謝謝.

网友:
首先~請你仰躺在駕駛座ㄉ地毯上,打開故障燈,
然後用手觸摸有滴答滴答ㄉ方向,
然後把繼電器拔起來....聲音如果停止它就是方向燈繼電器!!
如果方向燈ㄉ繼電器故障倒致方向燈無法閃爍...
可以轉動鑰匙至NOㄉ位子,也就是開紅火,不需起動引擎,
然後扳動方向桿以手動控制它閃爍,
如此也能知道方向燈繼電器位子....

網路找的,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資料、作法提供,現在在等材料到,
等更換OK後,再上來報告結案,
萬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