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55GW6600 55吋LED液晶電視不定時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0-08-25):
明基BenQ 55GW6600 55吋LED液晶電視不定時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明基BenQ 55GW6600  55吋LED液晶電視.開機正常.

▼不定時會變有聲無影有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BenQ 55GW6600.

▼拆機.

▼主機板.

▼倍頻板.

▼電源升壓板.

▼邏輯板.

▼TPV對岸製造的面板.就是不靠譜.
其實這也是這面板老化的通病了.

▼由於設計的問題.當15Y或16Y系列的邏輯板.偵測到面板有問題時.
就會啟動保護.不輸出電壓.所以就會產生無影像亮屏.

▼解決方法就是去掉RA9.RA17這兩顆檢測電阻.就可以去保護了.
不過這也不是百分百能解決.如果面板故障得太嚴重也是沒轍.

▼淘寶上有人在賣這邏輯板的技改板.也就是如此了.
不要告訴別人喔!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感謝傳授密技,之前買一片技改版有救回一台T牌55吋電視,比正常版貴300元。

不過他是賣舊版14Y給我,不是15Y技改版。

所以沒有辦法發現技改於何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傳授密技,之前買一片技改版有救回一台T牌55吋電視,比正常版貴300元。

不過他是賣舊版14Y給我,不是1 ...

13Y.14Y系列沒有保護模式.
不會跑保護.有一些是可以代換.

网友:
目前也是修到這一台~
google 到大陸的一些文章~
也提到RA9 RA17 但移了沒用~
後來量一下Tcon電壓~
發現RT6929會進保護~
結果一不小心Tcon~掛了~
買一塊技改板~是14Y 結果有畫面但不正常~
只好再買一塊正常的Tcon~退給客戶~

网友:
gkjnn大的密技傳授真是受益良多,感謝分享!!

网友:
如果是智慧聯網型的機種....會多一塊"平板系統"的模塊嗎?

系統架構是怎樣的呢?

网友:
gkjnn大的密技傳授真是受益良多,感謝分享!

网友:
哇塞,這真的是公開不藏私啊,感恩大大

RA9、RA17,斷開就可以去保護,這招一定要學起來

加分加分

网友:
感恩~.超棒的......

网友:
受益良多,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我不會跟淘寶說。

网友:
專業的老師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