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K450-DG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0-08-25):
LG 42LK450-DG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LG 42LK450-DG

2.故障情形~待機紅燈不亮無法開機,以功率錶監看完全不過電

3.內部照

4.電源/高壓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檢測AC電源輸入保險絲AC250V/5A燒斷

9.目視LB601燒毀

10.量測SWITCH MOSFET Q601/Q602(TK13A60D 600V/13A)擊穿短路

11.Q601/Q602以2SK3568(500V/12A)代用OK,保險絲更新,跳線(鍍錫鐵線)生鏽嚴重-->更新*10

12.LB601磁珠環燒毀,PCB碳化部分挖除,直接以粗銅導線連接通路

13.上電測量一次側有DC154V輸出

14.待機電源3.5V輸出正常了

15.考量電視已使用8年多,故將電源板電解電容更新為日系電容,提升耐用度與穩定度

16.組裝後插電待機紅燈亮,消耗功率0.2W

17.完修測試畫面

{n_081:}

网友A:
抓包!磁珠用銅線代替。
我記得以前曾經拿一大卷磁珠給烏骨雞學姐耶!被她黑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包!磁珠用銅線代替。
我記得以前曾經拿一大卷磁珠給烏骨雞學姐耶!被她黑了嗎? ...

哈哈!!
這累贅的設計不要也罷,若不是它也不會燒板,用料不良(鍍錫鐵線因環境潮濕日漸氧化生鏽,導致阻抗升高最終燒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包!磁珠用銅線代替。
我記得以前曾經拿一大卷磁珠給烏骨雞學姐耶!被她黑了嗎? ...

都送人了吧~~~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