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600音源擴大機 - 聲音極小聲
關閉

楼主(2020-08-26):
請教各位30cm大大:

此台音源擴大機有檢視音量旋扭阻值可從0.01歐姆至28.4歐姆變化
但播放聲音卻極為小聲,怎樣旋轉聲音都無變化,請教該如何檢視問題所在?!感謝大大.......

晶片 TDS7377

晶片 TDS7377

MA-600 音源擴大機

MA-600 音源擴大機

网友A:
若是有示波器會很容易找到故障點

网友B: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不好意思~~這樣小弟需要重新發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有示波器會很容易找到故障點

有示波器小弟應該也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這樣小弟需要重新發帖嗎?

我沒關帖權力...

本帖若是被關帖, 下次發帖以前多注意

网友C:
音量旋扭阻值可從0.01歐姆至28.4歐姆變化

這個比較奇怪,一般IC電晶體音響的電位器設計,旋扭阻值不會是0.01歐姆至28.4歐姆變化,因為IC或電晶體輸入阻抗大於5K,電位器起碼是5K~100K以上,三用電表量看錯了,或是電位器連接線路有某地方短路讓阻值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關帖權力...

本帖若是被關帖, 下次發帖以前多注意

了解了~~感謝S大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量旋扭阻值可從0.01歐姆至28.4歐姆變化

這個比較奇怪,一般IC電晶體音響的電位器設計,旋扭阻值不會是0. ...

應該是小的看錯了~~小的是開200k擋位去量測,但即便假設電阻值是會變化的,該聲量應該會有所變化才是,但是目前狀況就是極微小聲,是否音量旋扭影響ˋ就不是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