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U430p 14吋筆電零件機

楼主(2020-08-26):
$1500 不含運,店到店 $60

買不開機來修,已經修復

規格
處理器:Intel® Core™ i5-4210U 1.7GHz (3M Cache, up to 2.70 GHz)
記憶體:4GB DDR3L (只有一個插槽)
硬碟機:WD 黑標 500GB,無硬碟架 (D殼鎖上能夾住)
雙顯:內顯+NVIDIA GT730M 2G
有M.2插槽:支援 M.2 2242 SATA
無光碟機

配件
無變壓器,只有上述內容

外觀
A殼、D殼沒有大刮傷
D殼:買來就缺螺絲,只剩兩顆,然後打開D殼,螺絲居然還在機身,應該當初被硬拉開,孔有點變形
螢幕:些許刮傷、一大黑點、二小黑點,一小亮塊
背光鍵盤:有幾鍵掉漆,FN+空白鍵 (開關)

网友A:
我想..........睡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睡覺......

好哦,我請周公給你匯款帳號

网友:
頂一下,筆電我也已經夠用了。

网友B:
請問還在嗎?正好缺台筆電來應急!
請問上變壓器後即可正常使用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還在嗎?正好缺台筆電來應急!
請問上變壓器後即可正常使用嗎?

提醒一下,聯想筆電變壓器是方頭帶針的喔...可以買5.5轉方頭的用.

网友D:
我想要15吋的,老花螢幕越大越好

网友:
楊大俠,我要購買,請告知帳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要15吋的,老花螢幕越大越好

14吋跟15吋好像差不多耶
我是知道有一個方法可解決
就是直接外接19~22吋螢幕在旁邊
這樣有差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醒一下,聯想筆電變壓器是方頭帶針的喔...可以買5.5轉方頭的用.

好的,感謝前輩提醒

网友:
哇!被定了
慢了一步Zzz

楼主:
停售 ~忘記沒硬碟架,翻轉的時候~~硬碟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售 ~忘記沒硬碟架,翻轉的時候~~硬碟飛了

會飛也沒關係,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