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阻組值問題?

楼主(2020-08-26):
請教版上各位大大!

以下這張圖的(五色色環)的阻值為何?

有上網去比對過但不是很確定!

最後一個顏色沒有黑色的數值!

請問數值是否正確呢?

网友A:
看反了,而且是四環電阻,最後的黑色是溫度係數 250ppm/K 或是代表無感電阻。

這裏有說明http://news.eeworld.com.cn/dygl/ic48177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反了,而且是四環電阻,最後的黑色應該是溫度係數。

很感謝大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