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GPC-3030D

楼主(2020-08-26):
首先感謝論壇的資源,及前輩們的無私知識分享!
特別是優惠提供痞友材料工具的美麗學姊 ~

ˊ包裝和警語

警語

警語

綠葉2組

紅花配綠葉X2

紅花配綠葉X2

細心的防碰包裝

防碰包裝

防碰包裝

超讚~ 謝謝學姊!

====================================

請教前輩大大們,限流是否主副控都能獨立設定?

以及
副控安培無顯示可能的原因(可調整)
主控

主控安培

主控安培

副控

副控安培

副控安培

都是切在AMPS且獨立狀態

主副獨立模式

主副獨立模式

還有,請問有人把電壓VR改成多圈式的嘛...(小聲   XD

謝謝大家!!

网友A:
因為SLAVE通道您沒接負載啊,電流顯示當然為0。

面板中間那兩顆按鈕都在彈起狀態時是獨立模式,主通道與副通道是獨立的,兩者完全沒關係電路也沒相通,各自由該通道電壓、電流旋鈕控制,連5V/3A算進來,此時是三組互不相關的獨立輸出。

只按下左邊那顆是串聯模式,兩邊電壓值由MASTER通道電壓旋鈕控制,輸出是接在MASTER的正端與SLAVE的負端,輸出電壓值是兩個電壓表的加總,也可以說是MASTER通道電壓值的兩倍,最大輸出是60V/3A。

兩顆都按下時是並聯模式,由任一通道端子輸出都可以,由MASTER通道電壓旋鈕設定輸出電壓,實際輸出電流則是兩電流表的加總,最大輸出是30V/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SLAVE通道您沒接負載啊,電流顯示當然為0。

面板中間那兩顆按鈕都在彈起狀態時是獨立模式,主通道與副 ...

有的! 都有接相同的負載(旁邊兩顆電表有顯示狀態唷)

ysc大您好!!
我有山寨您的精美電供哦!!! (敬禮)

低功率可調電源供應器

低功率可調電源供應器

网友B:
VR 改成多圈式會變的很難用要轉很久手指會酸,以前的電源還有分成粗調與細調的獨立旋鈕就很好用,需要的話可以自己改。

台製的實驗電源供應器最大的隱憂就是 VR,因為就是使用了台製的 VR 所以壽命不長甚至電壓突然變高而燒掉實驗線路或零件。
可能的話將 VR 換成日廠或美製大塊頭的,轉起來手感完全不同,線性度與電壓穩定度也都會比較好。
但是原本的 VR 因機構設計是用長柄型式,要找長柄的優良 VR 變的有些困難,可能要到國外網站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 都有接相同的負載(旁邊兩顆電表有顯示狀態唷)

喔,沒注意看,那SLAVE電流顯示可能有些問題。

那顆低壓電供也做得很棒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 改成多圈式會變的很難用要轉很久手指會酸,以前的電源還有分成粗調與細調的獨立旋鈕就很好用,需要的話 ...

謝謝d大的分析及建議!  粗調細調似乎更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沒注意看,那SLAVE電流顯示可能有些問題。

那顆低壓電供也做得很棒喔。 ...

若是電流錶本身顯示問題就小!大不了無視...

有問題就來練功夫! 只是想偷懶盡量縮小範圍XDD

y大過獎了!您的"原創精美電供" COPY的絕對不只我一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d大的分析及建議!  粗調細調似乎更實用!!

以前曾經改過電源其粗調細調是同軸雙層的,可以去找音響或示波器來殺肉再配上適當的 VR。

也曾經跟這家電源廠商的工程師講過能否能用心的改良一下或用料好一點,他們回答說這樣子已經賣的很好為何還要改,所以這家的股票都漲不起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電流錶本身顯示問題就小!大不了無視...

有問題就來練功夫! 只是想偷懶盡量縮小範圍XDD

將SLAVE輸出經過電流表短路,如果輸出限流可調,那主迴路應該是沒問題的,若是切到電壓顯示正常,則很可能是切換電壓電流顯示那顆滑動選擇開關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曾經改過電源其粗調細調是同軸雙層的,可以去找音響或示波器來殺肉再配上適當的 VR。

也曾經跟這家 ...

(其粗調細調是同軸雙層的,可以去找音響或示波器來殺肉再配上適當的 VR... )

d大.二兵學員,看完的表情是喜憨又呆滯..

=====================================

(也曾經跟這家 ... #$%  所以...股票$%^#$&..

噗...  這我好像就看得懂耶

网友C:
好想要喔!
只是還在努力學習中。

网友D:
30年前直接跟公司買過 GPR-6030D
一台要價 6000 的樣子
現在還好好的在當電供中

网友E:
看起來好先進, 請問何處尋得好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 改成多圈式會變的很難用要轉很久手指會酸,以前的電源還有分成粗調與細調的獨立旋鈕就很好用,需要的話 ...

裝VR的空間如果夠大,那裝烏骨雞學姐又有私房錢賺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282-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B:
VR 改成多圈式會變的很難用要轉很久手指會酸,以前的電源還有分成粗調與細調的獨立旋鈕就很好用,需要的話 ...

有市售的電源供應器的VR是用多圈的,我來找一下拍給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想要喔!
只是還在努力學習中。

學習無止境,共勉之

加油 ~

需要推您一把嘛..
烏骨雞學姊福利社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年前直接跟公司買過 GPR-6030D
一台要價 6000 的樣子
現在還好好的在當電供中 ...

以前的電子商品用料就是不一樣!

30年前就要6000!大大您功力深厚啊!!(口袋更深 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好先進, 請問何處尋得好物

您好!

請洽漂亮學姊的福利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市售的電源供應器的VR是用多圈的,我來找一下拍給大家看。

是老大!!  ((起立))

對您的崇拜和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般 延綿不絕 ~

.

.

.

.

.

.

.

.

.

.

.   .   .   .   .   .   . 我會努力點廣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電子商品用料就是不一樣!

30年前就要6000!大大您功力深厚啊!!(口袋更深 XD ...

那年代認真就有事做
做事當然工具要傳好一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學習無止境,共勉之

加油 ~

謝謝學長
等我把一些機子清掉,再來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學長
等我把一些機子清掉,再來購入。

我不是學長啦..

學長溫馨提醒 ~

購買盡可能不要找甚麼.醫生.護士..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SLAVE輸出經過電流表短路,如果輸出限流可調,那主迴路應該是沒問題的,若是切到電壓顯示正常,則很可 ...

嘿嘿  它復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它復活了!!!

問題出在哪裡?

网友G: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GPq-3030
我就把他改成多ˊ轉, 爽度10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1&highlight=GPq-3030
我就把他改成多ˊ轉, 爽度 ...

太棒了! 小弟copy ysc大的線性電供用的也是伯恩VR,另外一個自組的交換式電供用的是黑色SAKAE~
手感真的都不是世界工廠JCL(藍黑色外殼)能比擬的...

謝P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