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升壓電路

楼主(2020-08-27):
嗨嗨各位
小弟最近在做個快速升壓電路要來充大電容的電,充滿至200V再放電
電容為22000uF耐壓50V,串聯四顆,CT=5500uF 200V
用arduino控制SSR開關當作震盪電路(pin1),如下圖
但output始終充不到200V,即便沒有放電,卻約只到124v就不再上升了(無放電),
當前輸入為24V,提高input至36v也只提高到130左右,
電感現在實驗是直接用1.3mm,2kg的漆包線圈,約3歐姆,電感估約3.7mF
想知道什麼影響到升壓....能怎麼改進才能順利充高電壓...

補充內容 (2020-8-27 02:05 PM):
L1電感為漆包線圈 1.3mm,約2.8歐姆
C電容為22000uF耐壓50V,串聯四顆

网友A:
SSR,RELAY,DIODE的頻響夠快嗎?

网友B:
你的 L1 的電流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R,RELAY,DIODE的頻響夠快嗎?

沒有錯,通常不會用 SSR or Relay 多會用 Power Transistor or MOSFET 作為切換元件 !
可以參考 34063 的 datasheet 的設計或是參考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R,RELAY,DIODE的頻響夠快嗎?

當前是用 on,delay 5ms,off,delay 5ms,至100次的loop再放電 約為1hz
SSR是用 FOTEK的SSR-10DD datasheet只有看到反應時間1ms 應該是可
relay開放電都流很多時間,並且測試升壓時是常開&常關狀態
diode我不確定欸 型號是GW6A10,是一般電料行買的6A1000V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L1 的電流是多少?

操作時24V時看供應器顯示1.3a..?
常開約7.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錯,通常不會用 SSR or Relay 多會用 Power Transistor or MOSFET 作為切換元件 !
可以參考 34063  ...

是的,所以想看看你們的意見,
因為我必須在短時間內充滿很大顆的電容才會用這麼怪的組合,理想是在0.5s內
因為負載消耗功率很大,所以需要存很大的電能
但現在就直接卡在電壓升不上去..
第一次做這種電路還沒有很多經驗

网友:
買個電蚊拍, 改裝實驗最快.
或者改個攝影的閃光燈.

网友:
鐵芯 磁通飽和

楼主:
沒有使用鐵芯喔 純粹線圈
這樣會是什麼影響到升壓呢

网友C:
抽頭自偶電壓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頭自偶電壓就上去了

是指接變壓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想看看你們的意見,
因為我必須在短時間內充滿很大顆的電容才會用這麼怪的組合,理想是在0.5s ...

5.5mF的電容樣提供給 Load 多少電流呢?
我試著用 http://www.elecfans.com/tools/MC34063jisuanqi.html
來計算 input 24V, output DC200V output current: 80mA frequency: 10kHz
可以達成, 你自己也是看看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想看看你們的意見,
因為我必須在短時間內充滿很大顆的電容才會用這麼怪的組合,理想是在0.5s ...

我用 LTspice 依據你的電路相同的 L & C 當 input 電壓是 DCˋ48V, 約在 0.5 second, Vo = DC200V@80mA  你自己也可以模擬試看看.input = DC36V 時間會約 0.7 second 達成.

网友D:
5500uF電容0.5秒充到200V,需要平均約2A的電流持續充電容0.5秒,功率很大約400W。你這個升壓電路電感很重要,電感不能用空心Q值低,需要矽鋼片或功率用鐵粉芯,你現在頻率很低 on,delay 5ms,off,delay 5ms,約100hz可以使用一般傳統變壓器的矽鋼片。

可以去找一顆傳統矽鋼片變壓器220V或110V輸入端當電感試試,像圖這麼大或更大變壓器,還有推動SSR訊號要足夠讓訊號on時SSR完全導通, SSR元件耐壓要超過200V,一定能充超過200V,假如變壓器夠大變壓器的電感Q值夠高,甚至於會充爆電容,

网友E:
Vsupply  24V  , 線阻 3R ...... I max      8A

電感 電流 時間 關係式
V = L * di /dt
V:24V , L:3.7mH , di: 8A   .... 得到 dt 1.233 mS
(當時間 dt 超過 1.2333mS 時  電流無法再增加超過I max  ...多餘耗廢)

di: 8A @ dt 1.233 mS
1 cycle 10mS
均電流 : 8A *0.5 * (1.233 mS/10mS) = 0.49333 A

電容充電關係式
V * C = I * t  ;   均電流0.49333 A * 1 cycle 10mS /  5500uF
V = 0.89697 V ;  1 cycle 獲得

靜態24V +100cycle 電容充電
=113V

不知對不對  但與你的實測 是 124V  似乎有些接近   就當是誤差
1V 1cycle
需要再增加 76 cycle

可以試試
1. 由 100 次  逐漸增加 10 次  驗證看看
2. 另外前述 電感充電時間有多餘耗廢  考慮SSR 延遲需 1ms
    因此 dt 1.233 mS + 1 mS  .... 保留到 2.5mS
    原5mS ==> 2.5 mS

网友:
另外這結構存在安全隱患
1. 如果負載放電不良或無放電 , 當再次電容蓄電過程會超出設定電壓
    例如 LOAD / RL3 接點老化

2. 電容老化 容量漸少時 , 蓄電過程會超出設定電壓

==>1.2. 至少要有個監測電壓 防止過電壓

==> 自偶電壓反而簡單的多

3.  串4個50V  均攤200V  只要有一個容量不平衡就完了

网友:
看起來首要問題是換掉這顆 SSR , 改用耐壓足夠的電晶體或MOSFET,無負載時的輸出問題應該就能解決

如果想了解現有電路的確實情形,請用示波器看開關元件兩端的波形

此外,如果脫離實驗,進入實際使用,RLY2 RLY3 應該放在電源端,不能放在地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 LTspice 依據你的電路相同的 L & C 當 input 電壓是 DCˋ48V, 約在 0.5 second, Vo = DC200V@80mA ...

可以看一下你模擬的圖面嗎~
我試著模擬出來,但1s時就只有7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0uF電容0.5秒充到200V,需要平均約2A的電流持續充電容0.5秒,功率很大約400W。你這個升壓電路電感很重要 ...

好的,我去弄個變壓器當電感試試
現在那個ssr工作電壓是最大60V 10A,耐突波300V 30A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Vsupply  24V  , 線阻 3R ...... I max      8A

電感 電流 時間 關係式

感謝你我終於知道怎麼算了哈哈
但是我是一直持續充電(cycle)無放電,電壓仍上不去,想知道原因是什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弄個變壓器當電感試試
現在那個ssr工作電壓是最大60V 10A,耐突波300V 30A能嗎 ...

對 ssr工作電壓是最大60V
電壓比 200還低 別鬧了

你認為  電容要充到200V  , 二極體 與 SSR 這端電壓該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 ssr工作電壓是最大60V
電壓比 200還低 別鬧了

啊啊啊對 沒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一下你模擬的圖面嗎~
我試著模擬出來,但1s時就只有76V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D:
除了SSR輸出端電壓要高於200V , 還有SSR切換on/off動作時間也要快(小於1mS或更快) ,SSR切換on/off動作慢會影響效率 , 因為你現在5mS切換on/off一次 , 假如ˊ找不到那麼快SSR, 可以把驅動ˋSSR振盪頻率降低   ,   或是改用高速的功率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SSR輸出端電壓要高於200V , 還有SSR切換on/off動作時間也要快(小於1mS或更快) ,SSR切換on/off動作慢 ...

剛剛試了IRFP250N(200V,33A)
3v,~9V還行,12V後 GS極直接短路...
感覺是電感的突波直接擊穿了mosfet
阿我應該加個反向二極體的..  應該不會太影響升壓吧?
我記得ssr內部似乎就有了? 所以以前才不會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試了IRFP250N(200V,33A)
3v,~9V還行,12V後 GS極直接短路...
感覺是電感的突波直接擊穿了mosfet

MOS導通又切斷後,電感會產生正高壓的反電勢,經二極體(1000V 6A)被充入5500uF,反電勢的高壓會被5500uF吸收,除非5500uF電容已經被充超過200V,電感反電勢高壓才會傷害IRFP250N(200V,33A) ,不然MOS壞了應該是其他原因, MOS瞬間某一電流過大(不要認為平均電流沒超過)或過熱。

网友:
我先把樓主提供的 DC/DC Step up (Boost)的電路圖,重劃一次如下,設定,參數都寫在上面,另外先假設附載是約 3kohm, 你可以參考一下!
你可以改變 V1 & V2 的週期,可以模擬出 Vo = 200V@80mA 是多少時間.

setup01

setup01

模擬的輸出圖如下: (V1=24V)

setup02

setup02

如果將 V1 = 48V 時的輸出如下

V1 = 48V

V1 = 48V

約在 0.1S 就可以充到 DC200V@60mA,

原始碼如下: 你也參考看看:

再以此圖為基礎, 加上附載如下圖

模擬輸出如下: 約 0.6S 會充到 Vd = DC200V, 這時 S2 = ON, 開始放電.

setup12

setup12

在附載電感上有負的(反向)很高的電動勢被觀察到,可能會破壞元件喔 !

setup13

setup13

以上都是電路理論為基礎下的模擬推論,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要實際做成,元件有很多是大功率的原件,可能就不是短期可以找到喔 !
可能需要訂做喔 !

原始碼如下請自己參考試試,

setup01

setup01

615 Bytes, 下載次數: 4

746 Bytes, 下載次數: 4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一下你模擬的圖面嗎~
我試著模擬出來,但1s時就只有76V

可以提供你的 LTspice Code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