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PRESTO 984 日本兩段式烙鐵 110V專用

楼主(2020-08-27):
這是日本 HAKKO 984兩段式烙鐵,印象中一段是20W,另一段是130W,HAKKO 的名氣很大,有很多仿冒品,我是從台灣HAKKO 總代理出貨的。
因為一次要買一箱才有一點價差,想問問會員有沒有要幫忙出一些?這樣負擔比較輕。

HAKKO 984原配是鈍尖的烙鐵頭(B型),它總共有4種不同烙鐵頭可以加買,但是不能購買烙鐵時指定要那一種,反正新買的只有原配那種就對了。

HAKKO 的產品都非常耐用,wish 也有HAKKO 兩段式烙鐵,用了幾十年都不會壞,不管你是新手或老手都合適,20W用來對付小焊點,130W拿來用在大範圍的錫點游刃有餘。

恭喜我撒嬌成功,這次他們再降點價格給我,HAKKO 984一支優惠會員自取570元,非外島或偏遠地區宅配另加60元。

有需要的會員請再跟我聯絡。

BI型是特尖
B 型是鈍尖(也就是原配)
BC型是圓平,wish 說這種大家大多用來拖焊SMD 針腳。
D 型是兩邊磨平,wish 說他沒在用這種。

※照片上拿的是TQ-95,實物以第三張照片以後為主。

网友:
請問電壓?

网友:
如果有進貨的話,我也買1支(需郵寄)

楼主:
HAKKO 984烙鐵到了,有需要的會員請跟我聯絡喔!

网友:
HAKKO 984 +1

网友A:
要不是我有買太平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是我有買太平洋了

沒有關係!當然是有需要再買。

楼主(2020-09-28):
大大,請收短訊

网友B(2020-11-09):
1.HAKKO 984 +1 / 加買 BC型烙鐵頭 +1
2.白光 HAKKO的吸錫槍 +1
3.請問可以買一些電解電容或麥拉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HAKKO 984 +1 / 加買 BC型烙鐵頭 +1
2.白光 HAKKO的吸錫槍 +1
3.請問可以買一些電解電容或麥拉電容嗎?

大大請收短訊

楼主(2021-04-09):
請問大家有沒有要買HAKKO 984 的配件?因為有會員要買它的烙鐵頭,所以想先問大家看看?不然只訂幾個烙鐵頭也不方便。

烙鐵頭的規格在1樓就有,一共有4種烙鐵頭,原本是配B型,特尖是BI,或者其它種。
我是直接跟台灣HAKKO 代理商進貨,還沒有問價格,大概的行情價錢大家網拍看一下就可以了,我拿的價格應該至少不會超過行情價。

有需要請跟帖一下,好讓我統計一下。謝謝

网友C:
1. 日本 HAKKO 984兩段式烙鐵 X 2 支
2. 加買 BI型烙鐵頭 +2
3.  要用 -- 宅配
問:如何購買?(第一次買),謝謝.

网友:
白光這系列烙鐵好用。
另有槍型 981/985,規格一樣。
陶瓷加熱快又穩定,
感覺 20W 的溫度比一般 40W 的高。
還能升到 130W(不能按超過 30 秒),
真是 DIY 利器。

如果有進貨,
984 +1 / B & BI & BC 烙鐵頭各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日本 HAKKO 984兩段式烙鐵 X 2 支
2. 加買 BI型烙鐵頭 +2
3.  要用 -- 宅配

大大,我問好烙鐵頭的價錢,再報價給您

网友D:
HAKKO 984兩段式烙鐵 X 1
加買 BI型烙鐵頭 X1
加買 BC型烙鐵頭 X1
白光 HAKKO吸錫槍 X1
BEST 附底座 除錫網 除錫球 銅絲球 烙鐵頭清潔球 X1
Goot CP-2015吸錫線 X1
FH300烙鐵架 X1
台灣固品製造 免洗錫線 含錫量63% 有鉛錫線  0.8mm   100g   x1

宅配
請問多少錢?如何聯絡購買呢?謝謝

另外請問HAKKO 984兩段式烙鐵有需要添購HAKKO 白光 FG-100 烙鐵頭測溫儀 烙鐵溫度測試儀 附感溫線嗎?

白光 HAKKO吸錫槍 和 oot GS-100 日本原裝太洋原裝吸錫槍 哪一種比較大支呢?

抱歉,因為是初學者,有許多疑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KKO 984兩段式烙鐵 X 1
加買 BI型烙鐵頭 X1
加買 BC型烙鐵頭 X1

大大,要等我問好HAKKO 烙鐵頭的價錢後才能報價給您~

网友E:
請問目前HAKKO PRESTO 984 這個還有嗎?!

楼主(2021-05-09):
引用 网友E:
請問目前HAKKO PRESTO 984 這個還有嗎?!

大大,還有喔!

网友F(2021-07-07):
HAKKO PRESTO 984 日本兩段式烙鐵 110V專用  有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HAKKO PRESTO 984 日本兩段式烙鐵 110V專用  有貨嗎

還有喔!

网友D(2022-04-10):
引用 楼主:
大大,要等我問好HAKKO 烙鐵頭的價錢後才能報價給您~

你好,請問還有報價嗎?謝謝

网友:
HAKKO 984 +1
加買 BC型烙鐵頭 X1

网友G:
順便 1: BEST 附底座 除錫網 除錫球 銅絲球 烙鐵頭清潔球   x1
       2: 台灣固品企業出品 PCB 環保洗板水 電路板專用清潔劑 3500ml  x1
       3: 台灣富具亞 FUGIYA F-107AA 電子專用斜口鉗 130mm   x1
學姊 請問有比較好的斜口鉗嗎?
可以剪鋼絲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順便 1: BEST 附底座 除錫網 除錫球 銅絲球 烙鐵頭清潔球   x1
       2: 台灣固品企業出品 PCB 環保洗板水 ...

電子零件大多是銅腳,所以標榜電子專用的斜口鉗都是以剪銅腳為主,如果是很細的鋼絲用斜口鉗還有辦法,否則剪鋼絲應該是用"片幾",甚至是破壞剪才有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請問還有報價嗎?謝謝

大大好,很抱歉延遲這麼久才回覆,因為訂購的數量不多,我也不好零買,所以烙鐵頭無法成團,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順便 1: BEST 附底座 除錫網 除錫球 銅絲球 烙鐵頭清潔球   x1
       2: 台灣固品企業出品 PCB 環保洗板水 ...

請收短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電子零件大多是銅腳,所以標榜電子專用的斜口鉗都是以剪銅腳為主,如果是很細的鋼絲用斜口鉗還有辦法,否 ...

哈!
我有印象之前老大有辦過一隻斜口鉗,有看到試過剪細鋼絲,想說還有沒有,只是想說要拿來剪吉他鋼弦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
我有印象之前老大有辦過一隻斜口鉗,有看到試過剪細鋼絲,想說還有沒有,只是想說要拿來剪吉他鋼弦 ...

吉他弦也不是整條都是鋼線,偶爾剪一下也可以,大量剪自然是不行。

网友(2022-05-25):
有需要會跟您買

网友I(2024-09-23):
學姊您好,984有貨嗎?我需要2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學姊您好,984有貨嗎?我需要2支

大大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