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GPC-3030D 的功能開關設定簡介

楼主(2020-08-27):
固緯GPC-3030D 雙電源供應器總共有三組電源,第三組是位於右下角的固定5V,這個比較沒有問題,另外兩組是右邊的MASTER與左邊的SLAVE,機器中間有兩個開關,共有3種組合︰
1. 兩個都不按,就是INDEP,意思是MASTER與SLAVE兩組獨立電源各管各的。
2. 只按下左邊,表示SERIES,意思是把MASTER與SLAVE串聯,同時具有Tracking(追綜)。也就是當你調整MASTER的電壓時,SLAVE 電壓也同時跟隨,這在使用雙電源供電的裝置就方便了,例如某個裝置要使用正負24V,這時切在SERIES,在MASTER 的電壓轉到24V,SLAVE 同時自動調整到24V了,省去兩邊都要調整的麻煩 。
3. 同時按下左邊跟右邊的開關表示PARALLER,意思是並聯。

例如下圖,兩個開關都不按,這時MASTER 12V,SLAVE 是6V,左右兩組電源獨立使用。

下圖是按下左邊SERIES,這時電供內部會把MASTER的電源負極會與SLAVE電源的正極串聯,請把測試線的紅線插在MASTER的+端,黑線插在SLAVE的-端,調整MASTER的電壓旋鈕可以0~60V調整。

最後是PARALLER,按下這兩個開關後 ,電壓只能0~30V輸出,但是MASTER與SLAVE能把各輸出3A的電流合併成6A,供應需要大電流的場合。

网友:
感謝wish大圖文並茂的教學說明,等以後入手雙路電供後就可以輕易上手了~

网友:
感謝wish大圖文並茂的教學說明
一下子.就會操作使用了
這台 烏骨雞學姐出售的固緯GPC-3030D雙電源供應器
真的好用
很棒
很值得 購買
我也是買1台正在使用
讚不絕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