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冰箱SR-A380B 電腦板故障

楼主(2020-08-28):
大家好

8/23號星期日早上發現家中三洋冰箱SR-A380B故障(民國103年出廠)

故障的情況是 庫內燈有亮 但都呈顯退冰狀態,這時心情就緊張了

檢查壓縮機無啟動冰冷狀態,想說是啟動器壞掉,心想冰箱材料都不好買

先斷電然後拔下啟動器跟過載保護器,因為不會測量,用瞎猜的方式

搖一搖2P啟動器跟保護器,啟動器沒有異音,在我印象中聽過如果壞了會有內部碎裂聲音

沒有, 搖一下過載保護器,恩有點聲音,於是猜測是他,上網找到台中電子街有賣

先衝去買回來130元結果運氣不好失敗,再查修再請教 查了啟動電容也是好的

當下看電路板 (不知道這板有沒公用名稱  電路板 基板 還是電腦板)

PCB:4226T30800-0  網路查不到資料

保險絲的地方怪怪的,黑黑的,用電表去量是不通的

保險絲規格2A-250V

所以判斷是電路板壞了,這時候印象中我們站內有說過的樣子

板子保險絲壞了再換上新的保險絲十之八九上電就斷

因為真正故障點沒找出來

在網路看電腦版資訊時,有看到賣通用板,內心在想可以不可以用

有問到是不通用

繼續查電路板,因為沒念相關的書跟經驗所以就量個保險絲跟橋式整流器

正面

背面

量橋式整流器,四顆都單向導通  正常

大電容跟旁邊一顆電容有短路

原來是 場效電晶體 WFF5N60B故障

WFF5N60B 三隻腳都會導通  移除下來再量測大小電容就沒有短路了

有拔左邊電阻跟旁邊小零件(中間紅帶點黑不知道叫什麻) 檢查正常

上網找有沒有人賣WFF5N60B  沒有什麻資料只有有一個海外訂購的

找這顆的數據資料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NSEMI/WFF5N60B.html

看三個點 其他我也看不懂 1.N通道 2. 電流4.5A 電壓600V 3.GDS腳位

找了一顆K2842 替代

https://html.datasheetbank.com/d ... ba/1page/K2842.html

1.N通道 2. 電流12A 電壓500V 3.GDS腳位位置跟WFF5N60B 相同

於是換上保險絲跟替代的場效電晶體,大電容短路消失

裝回冰箱, 上電測試後等待30~40秒壓縮機還是沒啟動

用鉤表測過載保護器(C點),沒有電流0   庫內燈有亮

以上經過測試報告,,就還是沒活,,,這整個星期都在搞這台冰箱

有點急又有些煩   後來有去找二手品跟新品(霧峰三洋服務站)

都沒有貨,所以PO文求助大師們還有什麻方向跟建議 感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20-8-30 10:49 PM):
gsm7 大大 贈與技改板今日到貨,連夜安裝,測試成功,
壓縮機有啟動了,解決我的燃眉之急,今天剛好第七天。
再次謝謝gsm7大大。多蝦

网友A:
賴兄別瞎忙了,小弟送您一片技改板,看要自取還是店到店都可以。

關於技術方面,這片的 MOS 若燒了 PWM IC 必燒,PMW IC 燒了 MOS 不一定會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賴兄別瞎忙了,小弟送您一片技改板,看要自取還是店到店都可以。

關於技術方面,這片的 MOS 若燒了 PWM IC ...

哦~技改板,耳朵一束,請問自取點在哪呢?感謝大大。

网友B:
冰箱故障帖,廣告就都是冰箱維修,還全省服務咧…真不知是怎樣偵測的。

网友C:
你一開始沒有先PO上來問,不然我一定叫你別修了,直接買新板更換,
光那一顆IC6  PWM IC就不好取得,且體積非常小,不好更換

奇怪這片基板故障率不低,原廠不應該沒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故障帖,廣告就都是冰箱維修,還全省服務咧…真不知是怎樣偵測的。

賺錢的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開始沒有先PO上來問,不然我一定叫你別修了,直接買新板更換,
光那一顆IC6  PWM IC就不好取得,且體積 ...

看來是通病的案例嗎?

想說先努力看看,學學經驗,這裡有臥虎藏龍的高手在真好

謝謝平台  謝謝無私的大大們

對啊!!  我想說都有貨,所以沒打電話去問,請朋友過去沒買到 哈哈哈ㄏ  尷尬

謝謝大大回覆

网友D:
IC6 是PWM IC。不知主基板上直流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請教 IC5 : 從線路圖上看,像是有一個光耦合開關,透過桃色線接到F開關..等。 像是讓主基板知道(冷凍室)門的開或關狀態信號,再決定壓縮機是否啟動或停轉。這個光耦合開關是否可能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C6 是PWM IC。不知主基板上直流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請教 IC5 : 從線路圖上看,像是有一個光耦合開關,透過 ...

這光偶開關不是用來控制壓縮機開或關,
是用來控制冷凍庫內的風扇馬達運轉或停止,
跟這次的故障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6 是PWM IC。不知主基板上直流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請教 IC5 : 從線路圖上看,像是有一個光耦合開關,透過 ...

回大大 我沒測量直流電壓 所以不知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光偶開關不是用來控制壓縮機開或關,
是用來控制冷凍庫內的風扇馬達運轉或停止,
跟這次的故障無關 ...

感謝大大專業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賴兄別瞎忙了,小弟送您一片技改板,看要自取還是店到店都可以。

關於技術方面,這片的 MOS 若燒了 PWM IC ...

感謝大大 熱心贊助技改板,今日到貨上機測試成功,非常謝謝您幫助。

网友E:
小賴能po技改版,改了哪些線路嗎?或零件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小賴能po技改版,改了哪些線路嗎?或零件嗎?

覺得這一型的基板還是第一代的好維修
電源部分獨立出來一個電源供應器,隨便找代用的都有一堆
基板部分會壞的,也只有繼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覺得這一型的基板還是第一代的好維修
電源部分獨立出來一個電源供應器,隨便找代用的都有一堆
基板部分會 ...

你們設計這塊電路板的R&D,應該打屁股連最簡單的交換式電源開關電路都設計的故障率這麼高,我曾經在服務站買全新的客人冰箱換上去一個月又燒掉,跟賣材料的反應他的回答是「我賣給你的是全新的我沒有在修冰箱」,自己用技改的還比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