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GHOST 到另一台機器要重啟用問題

楼主(2020-08-28):
請問一下這要如何排除

XPGHOST 到另一台機器要重啟用問題
開機後就要重新啟用~可以跳過這個步驟進系統嗎?
目前可以進安全模式~
正式版的序號也無法進入

這是移機後卡安全碼嗎?

補充內容 (2020-8-30 06:56 AM):
已經解決~感謝8樓楊大俠 提供的方法

网友A:
硬體變動太大必需重新啟用,而您輸入的序號可能是OEM版,有啟用次數限制。

XP系統記得可以跳過啟用程序,可以試用1個月再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體變動太大必需重新啟用,而您輸入的序號可能是OEM版,有啟用次數限制。

XP系統記得可以跳過啟用程序, ...

這是正式版的SN~是公司機器上的工控電腦GHOST 到 PC上要先代用的~
認證啟動好像要在刪檔還是替換檔案才能用~
已經忘記了~

网友:
google一下 gohst sysrep
才能讓XP重新抓硬體資料
sysrep 關機 ghost 開機
原本的機器也會抓一次硬體資料,也是要啟用的樣子,太久不記得了

网友:
XP打電話去跟客服要啟動碼試試,
一通下來大約十五分鐘.

网友B:
GHOST時用何種方式,建議使用DISK TO DISK,或者搜尋XP移機,印象要在原機替換4個檔案,再裝到新機中就會重抓硬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GHOST時用何種方式,建議使用DISK TO DISK,或者搜尋XP移機,印象要在原機替換4個檔案,再裝到新機中就會重 ...

有替換了~問題是卡再啟動畫面~輸入原機正版序號也無法啟用 ~ˋ真是的~

网友C:
有時候延用舊系統或備份到新電腦,是因為機器的工控軟體 也在裡面

所以要藉由備份到PC能夠繼續使用。或是工控電腦太老舊開始出現故障

如果原廠太機車,會綁WATCH DOG 在工控電腦主機板上,

打開軟體會無法使用 (我曾經發生過,想的太簡單,以為移機讓軟體能延續使用)

--
剛去爬文 oem 會綁硬體,移機也不符合微軟授權,除非說明故障並更換同型號主機板再打電話去啟用

請 google "oem to vlk" 第一筆試試,在這邊不能貼

网友D:
XP印象中沒啟動也可以用啊!
非法序號好像會右下顯示非法使用。
不然試看看這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時候延用舊系統或備份到新電腦,是因為機器的工控軟體 也在裡面

所以要藉由備份到PC能夠繼續使用。或是 ...

感謝大俠要找的是這份資料~
這樣就可以換 SID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P印象中沒啟動也可以用啊!
非法序號好像會右下顯示非法使用。
不然試看看這方式 ...

不行會卡再認證啟用畫面

网友E:
說不定那序號只是貼好看的,實際上要抓BIOS序號才能啟用?
所以換了電腦那個貼紙的序號就不能啟用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說不定那序號只是貼好看的,實際上要抓BIOS序號才能啟用?
所以換了電腦那個貼紙的序號就不能啟用也說不定 ...

重點是用GHOST到另一台電腦時是不會產生新的SID 識別碼 輸入正確序號也沒用
所以大俠給的連接資料裡的那一些檔案就要換置~
網上抓的~經過sysprep重新封裝過了所以SID 識別碼也會更新
太久沒做多忘光光了~

网友:
以前的經驗, 隨便一台裝好 XP + 辦公用的 APP, 新鮮的, 先卸了 IDE DRIVER, 直接 GOHST 到新的硬碟, 新硬碟都直接插到別台不同品牌的筆電直接用, 沒碰過 SID 或不開機的問題, 因為灌 OS 加上 APP 都很浪費時間, 硬碟壞掉就更麻煩, 所以都這樣裝機, 前提是所有筆電都是原廠貨, 有 WIN KEY 貼紙在底部, 必要時才 OOBE 換回去機底的那個序號, 好像到XP停產前也只是做過兩次. sysprep 有試過幾次, 沒必要就不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