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 14吋立扇 型號 型號SK-ZF14C

楼主(2020-08-29):
聲寶14吋立地電扇 型號SK-ZF14C
製造時間:2007年
因故無法開啟
檢查電源110及整流後的DC5V都正常
猜是IC有問題
上網購買這停產的IC
在淘寶有在賣
買了二個回來,一個安裝上去後可以開機,但是時可以開起又有時不能開,以為按鍵有問題,三個都正常
猜是震盪器有問題,購買32.768KHZ來更換後
就正常了

网友A:
恭喜完修!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雖然只有幾張圖....不過等零件時間最久...都在網路買...IC找最久..足足等了一星期才到貨

网友B:
三個開關也可以一起換新。

网友C:
感謝分享!這種微電腦扇,幾乎都是壞微動
壞振盪器還真是少見,不過每個零件都有壞的可能

請問您壞震盪器的症狀是什麼?以後可以參考參考
感謝分享

网友:
完修的感覺最棒,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分享!這種微電腦扇,幾乎都是壞微動
壞振盪器還真是少見,不過每個零件都有壞的可能

它壞的不明顯,時好時壞,像開關壞的感覺,有時啟動不了,有時又可以,檢查開關又沒有壞,最明顯是設定4小時時,在幾十分鐘就自己斷電了..所以才會判斷可能CLOCK有問題..我沒有示波器可以檢查,不然應可以看到不同的波形.而不是一個個像PLUS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個開關也可以一起換新。

我有檢查過,開關是好的..而且動作正常......
所以沒有處理

网友:
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
恭喜完修。也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謝謝您的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您分享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