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軟! 高手不要看!! GPC-3030D 副控電流無顯示

楼主(2020-08-29):
我的固緯 3030D副控無法顯示電流!

明明是一台好用的電供,卻0.00那怎麼行!
快樂的星期五,拆吧~

確認有訊號至錶頭

你到底怎麼了

前翻後翻 左轉右彎

這真的沒甚麼能壞的啊)))))

咦..  這咦..  這7107的腳怪怪的

怎麼卡一個辣薩咪呀 (阿咪陀佛)

就算是7月也絕不允許的!!

老婆! 可以給我一根針嗎)))
(修東西還要麻煩太座, 嫩! )

此時幾乎可以賭定問題的"根"源了,最終用吸塵器搞定.

登~登~登~

< 魔鬼藏在細節裡 報告完畢 >

网友:
貼圖要被念了

楼主:
怎麼辦 越整理越亂 可以刪掉嗎?

楼主:
要被罵死了

网友A:
問題應該不在於IC腳卡髒東西,ICL7107第15、16腳是LED字節輸出,接觸不良會造成顯示缺字畫,並不會電壓顯示正常而電流顯示0.00,7107相關部分有問題,應該是電壓電流顯示都異常。

有可能是拆裝插拔,讓原本電流信號接觸變正常了。

買舊儀器就是有這個好處,可以增加拆裝維修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應該不在於IC腳卡髒東西,ICL7107第15、16腳是LED字節輸出,接觸不良會造成顯示缺字畫,並不會電壓顯示 ...

謝謝y大的精闢分析,其實過程中的插拔動作不少.也包含了7107!
插頭.開關.接腳其實都有動到...

無所謂了! 我現處理不掉這一堆的附件照片啊.... 系啊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所謂了! 我現處理不掉這一堆的附件照片啊.... 系啊啦

不必太緊張,偶而我也是會出錯啊。

网友:
怕等一下被關了,

网友B:
我當爪耙子按下舉報了
就當是按下服務鈴吧
管理員會來服務了...

下次 多張圖 可以分批   上傳+點選  ... 第二批 上傳+點選 ...

网友C:
我拍完後,選擇文字描述有提及的照片放同一個資料夾

然後只會上傳這些圖片,就不會多傳,避免用不到且刪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當爪耙子按下舉報了
就當是按下服務鈴吧
管理員會來服務了...

全選,一次來就好了,我不得已的時候,在以前W7時,要一張一張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拍完後,選擇文字描述有提及的照片放同一個資料夾

然後只會上傳這些圖片,就不會多傳,避免用不到且刪 ...

這方法不錯,我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當爪耙子按下舉報了
就當是按下服務鈴吧
管理員會來服務了...

真是很抱歉...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拍完後,選擇文字描述有提及的照片放同一個資料夾

然後只會上傳這些圖片,就不會多傳,避免用不到且刪 ...

收到! 以後就這麼辦!

抱歉!畫面搞得亂七八糟..

楼主:
這畫面老大會氣死吧..

我自願關禁閉

网友:
逼逼~
警察北北~
都是他~~

网友:
好多图,威武。

网友D:
我之前在貼文練習區試過,比較好的補救辦法就是修改時,將多傳的圖全部插入本文,然後~~用小畫家弄一個空白的小圖,多傳的圖全部變更為空白的圖~哈哈,就成了~不會有檔名,也不會看到一堆其它的圖

网友E:
我知道大部份的會員都不是故意的,請先在練習區練習一下貼圖,等會了再正式發帖就不會出錯。
因為這麼多圖我也不知道你原本想插的位置,所以也無法幫你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收到! 以後就這麼辦!

抱歉!畫面搞得亂七八糟..

重發一帖正常版,再通知站長刪除舊帖,這是最簡易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大部份的會員都不是故意的,請先在練習區練習一下貼圖,等會了再正式發帖就不會出錯。
因為這麼多圖 ...

謝謝老大的提醒!!我不會再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在貼文練習區試過,比較好的補救辦法就是修改時,將多傳的圖全部插入本文,然後~~用小畫家弄一個空 ...

收到!!

謝謝V大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發一帖正常版,再通知站長刪除舊帖,這是最簡易的方法。

是的! 但又不想因為這點小事而麻煩站長ˋ大人!
偶不會再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又不想因為這點小事而麻煩站長ˋ大人!
偶不會再犯了!!

不用重發了,剛剛我重新排過了,你看看應該沒有排錯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重發了,剛剛我重新排過了,你看看應該沒有排錯才對。

是的,完全正確!

謝謝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