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藍電流Z3行車記錄器

楼主(2020-08-29):
原來的舊卡就有這種情況,
都已經電腦完全格式化(非快速),照理說裏面都乾乾淨淨,
但只要一插入主機,就會顯示裏面有63個檔,有些是鎖定檔,按播放也沒東西
有些不是鎖定檔,也是不能播放
我以爲檔案是存放在主機裡其他的儲存媒體,所以我把卡拔出來,結果顯示沒有文件
那就是在卡裏面,
爲了這問題買了一塊sandisk extreme的卡,剛買來一放入又出現63個不能播放的檔案,
卡拿掉還是顯示沒有文件.....
我真的矇了.....

网友:
你這台真是多災多難,無法存檔、換電池,應該是用習慣Z3了吧~

感覺是BUG,看檔名有SOS關鍵字,應該是碰撞感應太靈敏,輾過坑洞太晃啟動,碰撞感應的錄影檔會自動鎖定,

鎖定清單被記錄在韌體裡面

有使用記錄器的格式化功能來格式化記憶卡嗎?有用重置鍵?

官方說明書寫到:

楼主:
記錄器格式化試過,RESET還沒試過,我再試試。
我單獨按刪除也沒用。
還沒換最主要是打算撐5年,一台新的也要4-5千不便宜
這台不是業務送的,是花錢業務裝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記錄器格式化試過,RESET還沒試過,我再試試。
我單獨按刪除也沒用。
還沒換最主要是打算撐5年,一台新的也 ...

這臺是不是沒有reset鍵,右邊箭頭裏面是R11/R12
左邊箭頭怎麼壓也沒反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臺是不是沒有reset鍵,右邊箭頭裏面是R11/R12
左邊箭頭怎麼壓也沒反應

你戳的左邊應該是麥克風....被戳屁屁了...

會不會更早期的 Z3 是沒有那個鍵,官網有的是 Z3 Plus、Z3s

這篇雖然也是Z3,不過它的板號比較新:https://bbs.pigoo.com/thread-78222-1-1.html

你的是 8418 main v1.1 2014_07_28
他的是 FP8084 main v1.32 2018_02_25

你的板號Google後有找到同板號大陸品牌,台灣也是掛牌的產品。
https://kknews.cc/digital/j6zmbjq.html

他的板號找到的是 Artway md-160

找不到微視達網站,只有淘寶官方賣場,那就一樣也是掛牌了
(不要去看價格,心會淌血,如果售後做的好,貴一點是沒關係 )

這個應該是BUG,藍電流官網找不到韌體可以下載或更新

如果不影響使用就先無視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戳的左邊應該是麥克風....被戳屁屁了...

會不會更早期的 Z3 是沒有那個鍵,官網有的是 Z3 Plus、Z3s

最主要是不能循環錄影,滿了要手動格式化,貨車不是只有我再開,常常一陣子忘記去巡滿了沒,
我打電話去問過原廠在凱旋路,他要我關掉碰撞感應,
用電腦格式化,他說的我早都做過了,
我連想跑一趟原廠的意願都沒有,結果肯定是白跑一趟。

很怕真的有意外發現根本沒錄進去,我已經在淘寶開始找了,
沒想到現在竟然不用按鈕,12吋IPS螢幕觸控螢幕,

影像分辨率: 1296P,有的還android 8.1系統,
RMB300有找,科技進步也太快了。當初這台可是要6000大元

网友B: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21&t=5646663

這邊也有類似的問題,不過他的檔案數是64個

我有點懷疑它是固定占用64個檔名來當成鎖定檔使用
所以不管是不是新格式化,機子固定做出64個空檔
(或許格式化後,放入機子,開機,讓機子產生空檔後,拔出TF卡到電腦上面查看剩餘空間)

如果G-sensor有開啟的話,因為車身晃動,很容易觸發鎖定檔錄影
沒多久就會占滿64個錄影時間設定的檔案(只是這應該要能撥放才對)
剩下的空間才是一般錄影可以循環使用的空間

這部分可能要看實際錄影檔案大小,去推算一下鎖定檔(64 or 63)個完整佔滿的空間是多少
這台的TF卡支援大小最大是32G

我的想法是,把錄影時間儘量拉短可能有幫助,那篇po文是設定2分,還是滿  唔

難道要設定1分鐘?

网友A:
那篇也滿可憐的,沒人回他...

碰撞鎖定佔用64個位置,
這樣換記憶卡或格式化後,
他沒有判斷檔案是否存在,
檔案不存在就釋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21&t=5646663

這邊也有類似的問題,不過他的檔案數是64個

大哥.........那篇是我弟幫我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篇也滿可憐的,沒人回他...

碰撞鎖定佔用64個位置,

啊哈哈哈哈,的確是,不過這東西沒用過的其實沒啥經驗可說

會這麼懷疑是因為我那台電池掛點的行車紀錄器
它的緊急錄影是採用一個資料夾存放,跟一般錄影分開
刪除相對容易.但是之前也開啟了碰撞偵測錄影
所以空間被碰撞偵測的緊急錄影吃光
這時候就必續手動去刪掉緊急錄影檔
最後我也是把碰撞偵測靈敏度調整到最低
偶而也是會產生.

但最近碰到的也是儲存卡空間不足
可是用電腦查看檔案數量其實不多
也不是緊急錄影檔案佔用空間

後來我發現是一堆錄影時間未滿3分鐘
停車就斷電,所以檔案沒有檔名可存取
然而,在記憶卡上面是有占用空間的

所以,空間佔用問題可能要樓主把記憶卡放電腦查看

1.格式化完,裝到機子開機後,在電腦刪除掉一般錄影檔,剩餘空間

2.使用一段時間後,刪除一般錄影檔,剩餘空間

比對這兩者差異,才會知道是不是隱藏的鎖定檔佔用空間

网友:
趕快買新的吧~~避免沒有錄到。原本的 Z3 有想把它弄好的話可以慢慢處理,

想當初我的故障也是會緊張,一天開車沒行車記錄器會很擔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主要是不能循環錄影,滿了要手動格式化,貨車不是只有我再開,常常一陣子忘記去巡滿了沒,
我打電話去 ...

電子產品用久了,東西壞了...

1. 簡單修修就修好回復
  可能簡單換換按鍵,電池,...就好了
  如果不是那麼簡單....
  可能要考量第2點...(功能/效果...等等因素)

2. 該是升級的時候
   有時候產品變化很快...
   產品規格/世代一過...
  有時東西沒壞也被(半)強迫要換...
  例: 舊產品: 可能(記憶)空間又小,解析度也低,晚上(夜光)看不清/看不到...
  新產品: 記憶容量支援大,螢幕尺寸大(全螢幕),高解析度(以前好幾倍),晚上(夜光功能)更清楚...
  而且還不一定很貴.....
  註:原來舊機,可以當備機或其他方向錄影,再或拿去它用

網路購物還是要多注意賣家評價及產品品質....以免掉坑...

网友:
上個月才花了258人民幣買了10"全畫面的電子後視鏡,還不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