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IBM] Lenovo U430p 重複掉電維修

楼主(2020-08-29):
好久沒發維修文@@,我只喜歡撿軟的

型號:Lenovo U430p
板號:DA0LZ9MB8F0、LZ9A
症狀:重複掉電開開關關,電流 0.2A 就掉

前言:
原本想說該不會是CPU虛焊,突然想到「缺電壓」也會開開關關

處理:
拆板後,先目視外觀,板子還算新,翻到背面後,又一個被噴到口水(實例)受潮的地方一樣靠近主機前端進出風口

打開點位圖,測量腐蝕的 C17 沒短路也沒值,拆下後焊點也都腐蝕,L3、L4 看似沒事,焊點也都腐了

在線測量 L3、L4 沒有導通,拆下後也一樣,疑似內斷

因為 L3、L4 沒通,因此就缺少 +V1.05S_AXCK_LCPLL、+V1.05S_AXCK_DCB,造成重複掉電

2.96 MB, 下載次數: 11

點位、電路圖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厲害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熱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