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可以讓POWER 保持再ON 位置去啟動主機板嗎?

楼主(2020-08-30):
可以讓POWER 保持再ON 位置上電後ˊ直接啟動主機板嗎?
最近用桌機去取代機器設備上的工控電腦~
改完後每次啟動機器後多要再去開電腦主機~
不知道可不可以改成POWER 保持再ON 位置上電後ˊ直接啟動主機嗎?

网友A:
樓主意思是送電且自動開機?
PS_ON拉low即可! 即PS_ON與GND短路

网友:
應該是說,主機是一個power。不用控制開關或起動的,是可以用一個永久開著的POWER

网友B:
別忘了,還有一個 Power_OK (PW_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意思是送電且自動開機?
PS_ON拉low即可! 即PS_ON與GND短路

沒錯就是打算這樣做~ 腳位 14 綠色 PS-ON 跟 腳位15  短接 上電POWER就啟動
這樣做對MB 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以前掛雙POWER 也沒這樣試過~
想說問一下會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忘了,還有一個 Power_OK (PW_OK).

POWER OK 這個是有甚麼功用嗎? 主機板會抓嗎!這個訊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POWER OK 這個是有甚麼功用嗎? 主機板會抓嗎!這個訊號嗎?

PG只是power送給主機板一個Hi訊號,通知各路電壓沒問題!

网友:
是上電之後,主機板自動啟動不用按電源開關嗎?
如果是的話,調BIOS的POWER選項就可以調了,

PS.不過要依照各家廠商設計的,都會在POWER選項裡面找,有些只有啟動或關閉而已

网友:
如果不想動到硬體的話,可以試看看在BIOS的電源管理選項:Restore on AC Power Loss
詳細可參照此篇:Restore on AC Power Loss
名稱與位置各家可能不盡相同,也有可能沒這項設定。
這項設定適用於電力意外中斷而回復後,所採取的作為
若是使用電源鍵開關或正常關機後,是不會自動上電開機。

网友C:
以前我們公司有一台 DVD 預寫機~
就是 直接 控制 POWER ( 綠 黑) 短接~
接線 到 控制板 (人機介面)
不過 電腦 POWER 就 無法 自動關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們公司有一台 DVD 預寫機~
就是 直接 控制 POWER ( 綠 黑) 短接~
接線 到 控制板 (人機介面)

我只怕電腦不關機~不過多已經斷電了

网友:
先準備一台備用機,想作什麼,就在備用機上試試,這樣比較妥當。

网友:
不知道這個東西有沒有符合樓主的需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v2d0d21e78d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怕電腦不關機~不過多已經斷電了

我有裝這個, 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USB watchdo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v1qbs0u83e57

可正常關機,
AC來電自啟,

网友: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將主板PS-ON接點拉出,在設備端增加一個接點去控制它,這樣會簡單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怕電腦不關機~不過多已經斷電了

這個 缺點 是 要用人去確認 ~
電腦 已經 正常的 關機~
才可以 關閉 AC 電源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怕電腦不關機~不過多已經斷電了

如果關機後會切斷AC的話,直接在BIOS上設定AC來時自動POWER_ON。
就會給AC時,電腦自動開機。
BIOS找找電源選項一定有,大部分預設是AC來電時關機。
電腦關機一樣照正常程序。

网友:
可以,但不一定可靠,最好还是在BIOS设定。刚按住开关实验了几次。

网友:
提供一個經驗...

N年前,還在用CD-ROM播放音樂...
我用了一個定時器來當鬧鐘,就是時間到會自已供電...
但有一個問題,除了供電外,CD-ROM播放音樂,需要還要"按"下play鍵...
後來想了一個辦法,在paly按鍵兩端接了一個"電容"(大約10uF左右--忘了),
讓其供電開機時,有一個"充電"過程,相當"按"下(play)按鍵,開始播歌...
這樣的音樂鬧鐘方式也陪我渡過幾年時光...

以上,接個電容(充當按鍵),供參考. 謝謝!

楼主:
已經解決~裝上UPS免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