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國際牌 NR-M700MG 冰箱溫度降不下來

楼主(2020-08-30):
事情是這樣的,家中的冰箱已經使用20年以上,想說整理一下。
結過不弄還好,一弄不得了了,原本可以降到-20度以下,現在溫度難以降下來,得運轉很久才能下降一度(冰箱門確定有緊閉)。
另外,這台是微電腦控制的,沒有獨立的除霜控制器
有更換以下的零件:
PTC啟動器、運轉電容與主機板的電容與繼電器更換。

過程中有檢查:冷凍庫的溫度感應器是正常的(有拿吹風機測試,阻抗會變化)
       除霜電熱線沒斷。
回裝前有先上電測試幾分鐘,壓縮機能正常運作,蒸發器也有結霜

請教各位大神,這會是什麼問題??
如果還須更多照片,再請告知。

電路圖

主機板原貌

主機板保養後

回裝前上電測試

网友A:
壓縮機後方的銅管外觀如何?
懷疑有漏冷媒???
蒸發器結霜的狀態如何?
可以拍照給有經驗的人判斷一下.

网友B:
從最後那張圖片 結霜狀況應該沒漏冷媒
既然門 沒問題
注意一下風扇轉速是不是正常 跟 門開關

网友:
通常都是漏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後方的銅管外觀如何?
懷疑有漏冷媒???
蒸發器結霜的狀態如何?

看來是我多慮了
今天早上再檢查溫度已經降下來
應該是現在天氣熱,內部物品多了點加上年齡也久了,才會降得比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最後那張圖片 結霜狀況應該沒漏冷媒
既然門 沒問題
注意一下風扇轉速是不是正常 跟 門開關

今天檢查溫度已經降下來了
圖片請看5樓
風扇轉速是正常,那時拆下冷凍後板有試著撥動,風扇還算順暢沒卡卡

楼主:
有看過壓縮機銅管,沒出現油油的現象
蒸發器也沒出現只有前段結霜的情形。
感覺是沒漏冷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是我多慮了
今天早上再檢查溫度已經降下來
應該是現在天氣熱,內部物品多了點加上年齡也久了,才會降 ...

冰箱沒事就好,
維護後因冰箱完全沒有冷度,
降溫會比較慢.
壓縮機也會運轉比較久,
一般我會先在冷凍庫放一杯水,
測試一晚是否結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沒事就好,
維護後因冰箱完全沒有冷度,
降溫會比較慢.

有看網路也是這樣測試,先確定能正常結冰再放回去
但礙於天氣熱,東西不冰會壞掉,只好再塞回去
可能是這樣,造成得花更多時間才能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