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R320更換灯條就燒掉

楼主(2020-08-31):
更換灯條後通電就開機,灯條就馬上燒掉
灯條更換有測試正常
請問各位前輩要如何維修

v32r320

v32r320

网友: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